17位伺服电机的振动

楼主(2007-08-16):
I am Back!!
同志们,我换了一个松下的电机,17位的.但是从编码器反馈来看,波动很大(仅仅是开机,没有发命令),+/-4左右.从图象看也是如此.我想是因为分辨率提高了,一发现偏差就用力,一用力就用过了,反正就是波动起来没完.我尝试改变位置/速度增益,没有太大的效果.
请问同志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这个震动.
2.有用过松下软件的吗. 从软件上读位置偏差,最大只能读出32767,也就是软件显示的似乎是实际偏差/4以后的结果,如果我要求误差小于4,那么,这个软件就不能用了.日本公司放假,解答不了.

楼主:
and

如何利用软件测试共震点,搜索半天,没找到.

网友A:
那就是当前条件下没有共振点。

最大只能读出32767,可能是通讯的有效位问题,16位截取,舍弃了1位。

+/-4左右,很可能是伺服的实际定位能力问题,合理调参数也许可降。

楼主:
谢谢版主!
1。还是版主经验丰富,没错,我昨天仔细看了一下,有10几个ms都是32767,而此时电机肯定动了,不可能是32767(如果/4的话)。所以一定是采取的16位数据结构,去掉符号位正好最大表示数字是32767
2。我想也是这样,分辨率似乎提高但是电机本身的定位能力并没有提高。很难调阿。我都把负载基本卸干净了并且尝试了大小增益,还是误差降低不下来。

再问:共振点怎么测试,看站内的帖子似乎没有详细介绍。

网友B:
把刚性调到最低,然后一点一点加上去试试看。

楼主:
楼上的好建议,以前只是调节到一定程度。
刚才试了一下,开机,没有指令脉冲,在比较软的时候 +/-7。9个误差脉冲反馈。
狠了狠心,调到位置增益/速度增益=350/300(运转的时候是不能调到这么多的)。误差到了+/-2,绝大多数是1,极少情况出现三。
正在考虑是否要用两套增益,当基本到位之后,选择这套极端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