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关于PLC控制包装机械切刀的问题

楼主(2007-08-16):
请教大家一些问题:
包装机械中的切刀的控制电机在旋转一周内应该有两种速度运转?切的过程中一个速度(就是检测到色标的时候)切完后电机又是另外一个速度?
用PLC+伺服控制包装机械中切刀,是不是用加减速来做?比如说检测到色标信号PLC就输出一个加减速脉冲给电机?
如果用PLC+变频控制电机的话,怎样控制?

网友A:
变频控制电机可以通过触点输入改变不同的速度设定,伺服控制器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