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指令DRVI的使用中的疑问?

楼主(2007-08-16):
在使用台达EH系列PLC时,使用了DRVI指令,请问各位高手,在运行该指令时,有什么办法能够在线改变该指令中所执行的脉冲频率???

网友A:
没有办法!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打算在伺服在执行定位过程中,改变伺服的转速。使用DRVI/DRVA指令是做不到的!

网友A:
如果想在线改变输出频率,请使用PLSY指令

楼主:
to lesing:
   thank you very much!我觉得如果台达PLC能增加此功能,那用起来就更舒服了!

网友A:
谢谢!不过三菱PLC  Fx2N,使用DRVI/DRVA指令时,也是不能在先修改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