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2OOHG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08-16):
 今天,我遇到了一个关于C200HG的通讯问题
    从现场过来的流量计信号,是通过RS485(就两根线)过来的,在控制柜中通过转换为RS232,连接到C200HG的RS-232口,因为雷击该通讯口坏(comm灯不亮);
   如果,我直接把现场的两根485信号,与该PLC的RS485通讯口连接,能正常通讯吗?同时PLC能读出数据吗?
   如果要在上位机上显示流量数据,是不是要在PLC程序中做相应的设置?
应该怎么设置?
请大家给我出出主意。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大家都没有遇见过如此问题?

网友A:
没处理过

网友B:
没遇见过

楼主:
  大家都帮我想想吧,郁闷中

网友C(2007-11-07):
加个带485口内插板,不用转换还可以通讯的,再设置里改动下就可以

网友D:
 那你还有编程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