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固态调压器的工作原理?与固态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8-16):
请教固态调压器的工作原理?与固态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2007-11-01):
看看前面相关的帖子

网友A:
我没听说过固态调压器,但我觉得你说的是那种用双向可控硅控制的靠开关占空比(可控硅通角导)来实现变压的,如单相电机调速器,单相,三相调功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