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输出的数值是整数吗

楼主(2007-08-16):
模拟量输入、输出的数值是整数还是双整数?
如果我想在程序中进行带小数点的运算,就得用浮点数运算吧。我是不是必须把BCD码的数值转换为双整数,然后双整数再转换为浮点数,再进行浮点运算。运算后的浮点数结果如何再转换为整数呢,用哪个转换指令。
是不是用ROUND舍入为双整数指令。

网友A:
不需要那样的复杂啊,你把PIW输入到模拟量输入,把上下限设定一下就可以的(浮点就可以了啊)

楼主:
如何把浮点运算变的更简单啊,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

网友B:
看你用什么PLC..

网友B:
这问题好简单~~

网友C:
如果是300、400PLC的话,双整数转为整数只要读取低16位即可,但是要注意的是,双整数是2个字,整数是1个字,他们的数据范围是不同的,超过的话会引发错误。如果您是希望BCD码转换的话,那么只要是BTI指令即可将BCD码转换为整数了。
模拟量输入输出使用的是无符号整数,这个在其地址上已经能看出来了,PIW。

网友D:
在S7-200是16位整数,带符号

网友E:
我也对这个有点迷惑不解,应该是浮点数,但是总是输入输出为INT ,不解!

网友F:
正在学习中,不太懂哦

网友G:
输入输出印象区是16位整数
然后输入输出根据这个这个整数的大小输出模拟量

但是在PLC里面参与计算的是浮点数,所以如果你用到模拟量计算,比如PID什么的,就一定要转换,通过计算得到的是浮点数,要想输出,还得转换成整数,就这样。

网友H:
要实现浮点数运算,就得先进行数据类型的转换——整数/双整数转换为实数/浮点数。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2007-09-24):
是的。。。。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I:
是整数
以输入为例,200的用AIWx
            300的用PI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