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opc 客户机访问opc服务器,为什么是拒绝访问!

楼主(2007-08-16):
Wincc opc 客户机访问opc服务器,为什么是拒绝访问!
No access to selected opc server
hresult=80070005
E_Accessdenide
拒绝访问

网友A:
同一台机访问应该没问题,两台机之间就复杂了

网友B:
拒绝访问是因为服务器的dcom配置不对,网上有关于服务器的Dcom配置的文挡,另外我个人的经验是需要两台机器登陆的用户名和密码保持一致

网友C:
远程的连接很奇怪,我测试时,有时通,有时断!
后来不知怎么就好了

我按照网上说的,配置的DCOM可是效果不好。
经常不通。

网友D(2007-12-09):
我也遇到此问题,在两台机器上还没弄通。我DCOM是按照通讯手册配置的,只是操作系统不是2K,不知道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