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

楼主(2007-08-16):
我想用变频器(西门子440)驱动松下伺服电机(750w)不用编码器,只得到大的调速范围内的高扭矩就行了,按照说明书按照同步电机的驱动方式,运转时速度提升不上去,一直报电流限幅,输出电压20v,电流7a,请大家帮我把它运转起来

网友A:
能这样用么?怀疑中。

网友B:
购狠!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个人用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但是,我是第一次知道有人这么用!!
应该看看普通三项异步电机和伺服电机内部的区别。除了编码器以外。包括电机的电压,电流。据我所知,如果成功了,会有人询问你的经验。

楼主:
按照原理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变频的设置,就不知道了,希望有人指点一下,共同讨论也可以啊,伺服电机是好东西,价格也在下降,应该把它运用得更广泛。

网友B:
还是要支持你!因为,想做实验探索论证的人,是值得尊重和帮助的人。
建议你看好电机的电压和电流要求。

网友C:
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目的何在?成本,性能都没有好处呀?

网友D:
非常支持你有创新,是不是电机电压不对或惯量低(扭矩不够),还真没试过用变频器带伺服电机.

网友E:
440 不知有没有驱动同步电机的功能。

买一个有驱动同步电机功能的变频器,但估计价格不便宜。

带编码器的vc控制,估计性能比你的方案好。

不过试验一下也是可以的。

楼主:
波恩你好我做得系统要求是在7-3500转每分钟,并且恒扭矩输出,不能丢转与速度无关(负载不大)。(异步电动机小负载丢转很正常的)到现在还没找到更便宜的方案。

zlzxw你好440有同步电机驱动功能,vc控制还望指教

lxtx你好电机电压200v,变频设置输出200v。
现在运行的时候运转到5hz就开始报电流限幅频率就不再上升了,变频检测输出电压20v电流7a
电机型号是MDMA082A1C
变频器型号是西门子6SE6440

网友F:
都用了那么贵的变频器了,却还要更便宜,不明白。

网友G:
暂且不论是否成功,一套伺服与变频器+伺服电机成本差异很大吗?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具体意义啊。

楼主:
最好在技术上能帮到我,我的西门子变频器有好多,不用买。伺服电机是编码器坏了的,也不用买,这样也贵得话,我没的说了

网友C:
“我的西门子变频器有好多,不用买。伺服电机是编码器坏了的,也不用买”————这么说还是技术上的尝试了,从技术原理上是可行的,试试吧,或者咨询一下西门子。

网友H: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楼主:
看来吃不成啊,苦恼中

网友I:
440能不能同时限压220V同时限流运行?220V输出时,变频是什么样的工作方式?输出波形是什么样的?与伺服驱动波形有何区别?

网友C:
如果变频器是高于220V供电,则220V运行只是一个等效输出,至于限流,纯V/F型的变频器估计无法做到,矢量型的应该可以,但输出电压就是一个顺带的结果,而非目标了。

变频和伺服输出的都是PWM电压,电流一般是正弦的,稳态下,伺服和变频的输出区别不大。

网友J:
普通V/F限流似乎是可以的,不过这个限流的意义,是保护电机而不是扭矩控制??要想进行扭矩限制,恐怕就必须使用矢量型了.

网友I:
刚与做伺服控制器的朋友谈了一会儿。这个问题,要考虑直流母线电压是否相同。否则就会与波恩说的那样,有效电压25V,但母性电压也许400V。即便输出占空比很小,电机仍然受不了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K:
建议楼主去买科比的驱动器,科比有一款驱动器就有你说得这个功能。

网友L:
建议楼主采用深圳汇川MD010永磁同步专用变频器。我刚刚试过。

永磁同步电机的核心是要知道磁极的当前位置才不会导致丢步。因此,不是随便弄个编码器就可以的。

汇川的MD010支持两种编码器:
1:UVW三相互差120度的编码器,这个编码器器比较容易得到,日本多摩川的就可以。
2:支持SIN/COS的编码器,这种编码器目前市面比较贵,采购不太好找。但SIN/COS的精度比较高。

网友C:
都上“SIN/COS的编码器”了,还用“永磁同步专用变频器”干嘛?能有性价比吗?!不如直接使伺服算了!

楼主:
多谢波恩支持,还在试验中

网友M:
长见识了。不断的尝试,成功就离你不远了,支持!!

网友N(2009-02-22):
关注!有结果了吗?

我的情况和楼主类似,目的有点废物利用,还没有试好,楼主如果试好告诉一声啊,我的伺服电机(编码器坏的),已经冒烟一个了

网友O:
经济性如何你自己更清楚,技术上是否可行建议问问西门子、松下的技术支持

网友P:
看到题目很惊讶,进来之后更是下一跳...

网友Q(2011-01-18):
我也有这个情况雷同,但没有实践过。我的伺服驱动器是富士RYE.75D,现在已经坏了,购买一个需要8000元,而变频器2000左右,真希望你能将实验结果晒出来,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MM440 功能很强大, 驱动伺服电机应该没有问题。

建议看一下下面的几个参数:

P0300 选择同步电机

P304 选择230V

还有后面的一些电机参数设置

最好通过P1910 进行参数辨识。

简单的VF控制肯定能够驱动伺服电机的, 注意P1310 等参数的默认值, 如P1310连续提升50%。

楼主用的6SE6440 , 最好还是仔细看一下手册吧。伺服电机驱动很容易的, 只要VF控制, 即加个旋转磁场, 电机就可以旋转起来。

如果想达到伺服驱动器的性能, 估计你的用西门子G120或者S120的变频器了。

网友:
用变频器的VF控制功能, 适当的设置参数就可以驱动伺服电机了。

如果是只能驱动异步机的变频器, 把什么滑差补偿之类跟异步机相关的参数都设定为0, 只启用VF控制功能, 把转矩提升的数值减小。

或者利用可编程VF曲线, 如西门子MM440的P1320 到P1325, 根据电机设定VF曲线的斜率, 就可以开环把同步电机驱动起来。

网友:
从技术上说, 只要一个编程VF曲线就行了, 把最高频率设定大于电机的额度频率, 然后设定如P1320为电机的额定频率, P1321设定为电机的额定电压(大致可以根据反电势电压估算出来)。

任何变频器都应该有上面的基本功能吧,所以驱动伺服电机没有问题。

要想控制的性能很好, 变频器就不一定行了。

网友A:
对了,目前Parker提供650S这样的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无反馈,也可以做简单的精度不高的定位。

网友R:
楼主试验结果怎样?可行么?

网友S:
拭目以待,顶起来。

网友A:
Parker提供650S,专门设计用于直接驱动同步伺服电机,无需反馈,可以用于定位控制,内部可编程,价格也仅仅是普通变频器的价格。

网友T:
我想用驴子拉中国高铁!!!!哈哈哈哈

网友:
其实技术就是这么回事,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两个产品设计的应用环境不同! 好的变频器技术含量很高!虽然国内有些厂商做的是伺服驱动器,那点技术含量还真没有欧美的变频器高。

网友R:
引用 网友T:
我想用驴子拉中国高铁!!!!哈哈哈哈

不行,这个驴的没有创意!人家姜文已经在让子弹飞里面独创了个马拉列车的场景,你这个也就换个驴子拉没有创意。不过楼主这个变频器拉伺服倒是蛮有创新性的!值得鼓励,希望楼主早日试验成功

网友:
国内的伺服驱动器还真有点驴子拉高铁的意思,好多厂家的驱动器定位在纺织、注塑、横切等领域,搞的价格竞争很厉害,很难保证合理的利润。没有合理利润,就很难投入到后续研发中,做高端产品就很难了,早晚把这个行业做死! 最终是低端的没钱赚,高端的做不了! 工控行业,量不是很大,不象家电行业!

网友U:
我认为可行,由于有用编码器,要注意关掉PID控制功能。

网友U:
我认为可行,由于没有用编码器,要注意关掉PID控制功能

网友V(2013-02-02):
今天用百德福的控制三菱伺服电机HC -SFS202动是动了就是确定频率慢慢到45HZ左右就降到1HZ就不动了???????求解啊。。。。。

网友W: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1ODIyMTQ4这是优酷上的,我也很想知道这个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