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般的直流电要接地呢?

楼主(2007-08-16):
在我所见过的电路图中,特别是直流的弱电(低于48V)中,一般的0V端都接地,这是为什么呢?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防干扰的把

网友B:
弱电中所谓的地,是零电位点,不是真正要接地.

网友C:
一般都串有电阻吧

网友D:
偶也想知道

网友E:
弱电地并非机壳和大地

网友F:
为什么一般的直流电要接地,是有原因的直流电里是带一点交流电的,要把直流电里的交流去掉就要接地,直流电的+极接地,直流不导地交流是导地的。

网友G:
减少干扰,减少交流对直流部分的杂波干扰

网友E:
最好用1个电阻和1个电容接地
电阻避免直流对地有直流电压
电容把感应的高频成分短路

网友H:
是防干扰的吧!

网友I:
在机床上为了用机身做负极.
电话线路上不得接地.

网友J:
并非真正的接地,只是表示电位的基准参考点0V,可以不接大地,但可以接机壳,是为了设计和画图的方便

网友K(2011-09-03):
  一个电源+24v  和另一个电源—24V接起来是为什么

网友L:
直流接地是整个直流系统的公用接地参考点。它所谓的接地不是与供接地系统的接地进行对接。在正规的电气图纸中,直流接地的符号与真正的接地符号是不一样的。

网友M:
接地的性质是等电位连接,可以使接地系统电位恒定,防止电磁干扰、静电干扰;

网友N:
屏蔽,抗干扰

零电位。

网友O:
从我对电路的理解 应还是设定一个对照吧 我们通常他接地的叫做0位点 也就是0V

网友P:
弱电系统中的地是 浮地,一般不需要跟大地连通。有些电池供电的系统,它的正负极是相对的,根本不需要跟大地连接。

还有一些供电是 市电 经过变压器得到的 直流弱电,这种也不需要接地,只是电源部分为了滤除直流 往往通过电容连接大地。

基本上没有看过弱电 地 跟 大地直接相连的,这样连接 有时候是很危险的。

网友Q(2011-12-15):
不知道你们都是哪个行业的。我是在做通信电源,一般情况下整流器输出都会选择一个极性接地。

1. 防止电蚀作用。2.减少电话传音。3.保护接地。4.屏蔽接地

网友M:
“一般的0V端都接地”,应该是“一般的都有接地0V端”,这个接地不是接大地,而是电路系统的一个参考点。

网友R:
原来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