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自动供水的问题

楼主(2007-08-16):
我这里有一个设备.过一段时间要从水池中抽热水.用什么办法可以一打开阀门水泵可以自动工作.

网友A:
增压泵的自动开关就是那样的,它是利用管子里的压力控制,和气泵开关一个原理

楼主:
用一个压力继电器我也试过.可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期待更好的答案

网友C:
工频水泵只能压力继电器,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经济条件许可,改造
成变频器恒压供水.

网友D:
如果有条件,通过阀门的阀位信号来控制泵的启停要更直接一些。

网友E:
用压力继电器.和水厂差不多.

网友F:
装个电磁阀吗 按下按钮电磁阀打开 泵开始工作

网友G:
你见过电热水器的电路吗,一样的

楼主:
电热水器的管道本来就有压力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