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调变阻器的选择

楼主(2007-08-16):
小弟近日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加热管,AC220V,800W,在加热管两端并联一个指示灯,想要通过用一个可调变阻器来改变总电阻而改变加热管两端的电压,同时可以由指示灯的亮暗来判断加热管是否处于高压或低压.]
不知道这种方法可以实现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变阻器应该怎样来选择呢?
谢谢!!!

楼主:
那位大哥能告诉我答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