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一些问题

楼主(2007-08-16):
各位师兄,我想请教下,就我说了解的三菱的伺服驱动器都不带控制功能的只是起一个功率放大的作用,需要单独外加上位机(PLC/PC)来控制,是不是所有的日本的伺服都是这样的,比如安川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A:
你都了解错了,在网上看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B:
日本的伺服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C:
不一定阿,看不同的型号。有脉冲型,电压控制型和电脑控制几种。

网友D:
  有一種就不必,他內部有32位置的暫存,包括自動尋HOME ,只要把點到點的資料,通訊入機子,TRIGGE就可以做點到點的動作,完全不必上位機,查詢資料
WWW.REMA-POWER.COM   X5系列

网友E:
三菱也有内置位置环的伺服,可是其价格,和欧美伺服价格差不离了

楼主:
三菱的驱动放大器应该就是所谓的驱动器
我接触到的 都是不带控制功能

网友E:
日本伺服大都如此.
据我了解,西门子的Masterdrives MC就内置简单PLC功能和PID调节,可以不用上位.还有,伦次等欧美厂家也有类似产品

网友F:
一分价钱一分货,此外对我来说更喜欢自己做拼盘。

网友G:
"服驱动器都不带控制功能的只是起一个功率放大的作用"
只是功率放大,那就不是伺服驱动器了,闭环控制总是有的。

网友H:
通用伺服一般只管执行,需要上位PLC等告诉照什么执行,也就是运动规划或节拍、模式。

网友D(2007-09-18):
內部有32位置的暫存,包括自動尋HOME ,只要把點到點的資料,通訊入機子,TRIGGE就可以做點到點的動作,完全不必上位機,如上述有需要的話,我們可以發一些資料供你參考,及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