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急救

楼主(2007-08-16):
各位高手,台达触摸屏问题请教,
plc 里有三百个二进制浮点数据,现想将这批数据传送到触摸屏的断电保持区,应如何操作。DVPES系列的plc, AS58的触摸屏
急 ,谢谢

网友A:
请问你为何需要触摸屏断电保持?如果需要的话,把数据转到PLC得断电保持的D寄存器,然后触摸屏去读取PLC中断电保持的D寄存器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使用MOV指令,通过宏指令,单位选择双字

网友C:
楼上两位的方法都可行的,如果非要用屏的保持的话,可以用宏指令将数据移动到屏中$M的掉电保持区就行.

网友D:
将数据送到PLC的断电保护区不行吗

网友B(2008-04-21):
使用Var1 = FMOV(Var2) (Signed DW)

网友E:
高手 值得学习...............................

网友F:
看的一鳞半甲的,学习

网友G:
非常easy~   放入$m就好了     用FMOV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