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发电厂电压高的对策

楼主(2007-08-16):
发电厂的电压一般都高于额定等级,例如380V的电源,实际会到400多V,220V的电源会到230V以上,面对这样的电压,灯,小电机,及仪表等寿命难免会减半,有什么对策吗?

网友A:
‘寿命会减半’?

网友B:
230/400V对于额定电压为220/380V的设备的寿命不会造成太明显的影响。
对于低压小电站,发电机本身额定电压就是400V,为了能送出有功和无功,运行电压跟网压,降不了。小电站为节约投资,一般没有厂用变压器,无法调整你想要的电压。
对于高压电站,有厂用变压器,通过调整厂用变压器的分接头,以求得合适的厂用交流电源电压。

网友C:
调整变压器分节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