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气动闸板阀的问题?

楼主(2007-08-16):
我厂输灰用的气动闸板阀,上侧静阀板和动阀板磨损严重,半年就被磨出了沟槽,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我用的是浙江的产品,有没有质量好耐磨的闸板阀,介绍一下吧.谢谢!

网友A:
要质量好可以定做啊

网友B:
在阀门压力和温度升高时,就需要高硬度的蝶板和阀座,如材料太软或管道内有硬性颗粒,都将使阀板拉伤。

网友C:
在材质选择上多用心

楼主(2009-08-02):
其实合理调整输送时间,频率,压力都可以达到延长气阀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