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双向稳压管

楼主(2007-08-16):
1 台达变频器110B43A上用双向稳压管(跨接在IGBT触发脚上的)是多大值的?
2 同样是110B43A上用的,但是有两种.a F63BP  b F39BP  这两种是一样的吗?从哪里可以查到资料呢?
3 现在手上没有这两种管子但是有  ER1Q  和  T03C323  这两种管子,可否替代呢?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急呀!!

网友A:
本公司主要从事工控设备维修,设计改造,生产,各钟品牌PLC及变频器,微电脑板维修等等!!!有从事该行业40年以上工程师队伍.一流服务,百份百满意.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

楼主:
哪里可以查到双向稳压管的资料呢?

网友B:
可能有点难

楼主:
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料请说一声,谢谢.我在等待中

网友C:
资料已通过工控网发给你了。

网友D:
用两个18V或20V的对接就可以了!没必要找一模一样的

楼主:
天高云淡,你好,你给的是个IC搜索网址,我还是没有查到相关内容,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E(2007-11-21):
它们是TVS管,双向稳压管,BP表示16V

楼主:
冰雨的冷,你好,谢谢,
F63BP   F39BP  这两种是一样的吗?BP前面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F:
就用两个稳压管替代得了!!!

网友E:
有什么问题可以打我电话15937122328

网友G(2008-01-15):
同样问题没解决,有谁能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G:
瞬态电压抑制器(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简称TVS,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当TVS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10-12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预定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免受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由于它具有响应时间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低、击穿电压偏差小、箝位电压较易控制、无损坏极限、体积小等优点。

    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系统、通讯设备、交/直流电源、汽车、电子镇流器、家用电器、仪器仪表(电度表)、RS232/422/423/485、I/O、LAN、ISDN、ADSL、USB、MP3、PDAS、GPS、CDMA、GSM、数字照相机的保护、共模/差模保护、RF耦合/IC驱动接收保护、电机电磁波干扰抑制、声频/视频输入、传感器/变速器、工控回路、继电器、接触器噪音的抑制等各个领域。具体有以下三大特点:

    1、 将TVS二极管加在信号及电源线上,能防止微处理器或单片机因瞬间的肪冲,如静电放电效应、交流电源之浪涌及开关电源的噪音所导致的失灵。

    2、静电放电效应能释放超过10000V、60A以上的脉冲,并能持续10ms;而一般的TTL器件,遇到超过30ms的10V脉冲时,便会导至损坏。利用TVS二极管,可有效吸收会造成器件损坏的脉冲,并能消除由总线之间开关所引起的干扰(Crosstalk)。

    3、将TVS二极管放置在信号线及接地间,能避免数据及控制总线受到不必要的噪音影响。

    一、TVS的特性及主要参数

    1、TVS的特性曲线
TVS的电路符号与普通稳压二极管相同。它的正向特性与普通二极管相同;反向特性为典型的PN结雪崩器件。

    在瞬态峰值脉冲电流作用下,流过TVS的电流,由原来的反向漏电流ID上升到IR时,其两极呈现的电压由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WM上升到击穿电压VBR,TVS被击穿。随着峰值脉冲电流的出现,流过TVS的电流达到峰值脉冲电流IPP。在其两极的电压被箝位到预定的最大箝位电压以下。尔后,随着脉冲电流按指数衰减,TVS两极的电压也不断下降,最后恢复到起始状态。这就是TVS抑制可能出现的浪涌脉冲功率,保护电子元器件的整个过程。

    2、TVS的特性参数

    ①最大反向漏电流ID和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WM。
    VWM是TVS最大连续工作的直流或脉冲电压,当这个反向电压加入TVS的两极间时,它处于反向关断状态,流过它的电流应小于或等于其最大反向漏电流ID。

    ②最小击穿电压VBR和击穿电流IR
    VBR是TVS最小的雪崩电压。25℃时,在这个电压之前,TVS是不导通的。当TVS 流过规定的1mA电流(IR)时,加入TVS两极间的电压为其最小击穿电压VBR。按TVS的VBR与标准值的离散程度,可把TVS分为±5%VBR和平共处±10% VBR两种。对于±5%VBR来说,VWM=0.85VBR;对于±10% VBR来说,VWM=0.81 VBR。

    ③最大箝拉电压VC和最大峰值脉冲电流IPP
    当持续时间为20微秒的脉冲峰值电流IPP流过TVS时,在其两极间出现的最大峰值电压为VC。它是串联电阻上和因温度系数两者电压上升的组合。VC 、IPP反映了TVS器件的浪涌抑制能力。VC与VBR之比称为箝位因子,一般在1.2~1.4之间。

    ④电容量C
    电容量C 是TVS雪崩结截面决定的、在特定的1MHZ频率下测得的。C的大小与TVS的电流承受能力成正比,C过大将使信号衰减。因此,C是数据接口电路选用TVS的重要参数。

    ⑤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M
    PM是TVS能承受的最大峰值脉冲耗散功率。其规定的试验脉冲波形和各种TVS的PM值,请查阅有关产品手册。在给定的最大箝位电压下,功耗PM越大,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在给定的功耗PM下,箝位电压VC越低,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另外,峰值脉冲功耗还与脉冲波形、持续时间和环境温度有关。而且TVS所能承受的瞬态脉冲是不重复的,器件规定的脉冲重复频率(持续时间与间歇时间之比)为0.01%,如果电路内出现重复性脉冲,应考虑脉冲功率的“累积”,有可能使TVS损坏。

    ⑥箝位时间TC
    TC是从零到最小击穿电压VBR的时间。对单极性TVS小于1×10-12秒;对双极性TVS小于是1×10-11 秒。

    二、 TVS二极管的分类

    TVS器件可以按极性分为单极性和双极性两种,按用途可分为各种电路都适用的通用型器件和特殊电路适用的专用型器件。如:各种交流电压保护器、4~200mA电流环保器、数据线保护器、同轴电缆保护器、电话机保护器等。若按封装及内部结构可分为:轴向引线二极管、双列直插TVS阵列(适用多线保护)、贴片式、组件式和大功率模块式等。

    三、 TVS的选用技巧

    1、确定被保护电路的最大直流或连续工作电压、电路的额定标准电压和“高端”容限。

    2、TVS额定反向关断VWM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若选用的VWM太低,器件可能进入雪崩或因反向漏电流太大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串行连接分电压,并行连接分电流。

    3、 TVS的最大箝位电压VC应小于被保护电路的损坏电压。

    4、在规定的脉冲持续时间内,TVS的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M必须大于被保护电路内可能出现的峰值脉冲功率。在确定了最大箝位电压后,其峰值脉冲电流应大于瞬态浪涌电流。

    5、对于数据接口电路的保护,还必须注意选取具有合适电容C的TVS器件。

6、根据用途选用TVS的极性及封装结构。交流电路选用双极性TVS较为合理;多线保护选用TVS阵列更为有利。

7、温度考虑。瞬态电压抑制器可以在-55~+150℃之间工作。如果需要TVS在一个变化的温度  工作,由于其反向漏电流ID是随增加而增大;功耗随TVS结温增加而下降,从+25℃到+175℃,大约线性下降50%雨击穿电压VBR随温度的增加按一定的系数增加。因此,必须查阅有关产品资料,考虑温度变化对其特性的影响。

四、TVS与压敏电阻的比较

      目前,国内不少需进行浪涌保护的设备上使用的是压敏电阻。压敏电阻是一种金属化物变阻器。TVS比压敏电阻的特性优越得多,具体特性参数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关键参数或极限值
 TVS
 压敏电阻

反应速度
 10-12s
 5×10-8

有否老化现象
 否
 有

最高使用温度
 175℃
 115℃

元件极性
 单极性与双极性
 单极性

反向漏电流典型值
 5μA
 200μA

箝位因子(VC/VBR)
 ≤1.5
 ≥7~8

密封性质
 密封不透气
 透气

价格
 较贵
 便宜

    上海歆旺电子有限公司(原名:先旺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以代理/经销各类电子元器件及电子产品为主的专业商贸公司,是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及台湾等一些公司的电子元器件及电子产品在国内的指定代理/经销商,同时也经销国内外各名牌的集成电路。

目前本公司代理/经销的产品有:

1.   德国OBO公司:防雷器件产品;
V20-C/3+NPE、V25-C/3+NPE、MC 50等;
2. 韩国PARTNICS公司:钽电容、铝电解电容产品;
3. 台湾ACX公司:微型电感、滤波器、耦合器、平衡器等产品;
4. 台湾CONCORD(康可)公司:TVS管、TSS管;
SA、P6KE、P4KE、1.5KE、SMAJ、SMBJ、SMCJ、SMDJ、P4SMA、P6SMB、1. 5SMC、BZW、3KP、5KP、15KPA、20KPA、30KPA、3T、LCE、SAC等;
5. 美国UMD公司:TVS管阵列;
U/B02SCP05B、U/B02SCP08B、U/B02SCP15B、U/B06SCP05B、UMD05L、UMDSO16LC05B~36B、UMD03B~36B等;
6. 美国BI公司:多圈电位器、网络电阻、功率因素补偿模块;
78PR、72BR、67WR等;
7. 美国PROTEK公司:TVS管、TSS管;
PSRDA05-4、PSOT03C、PSOT05LC、PSOT12C、PSOT05C、PLC497、PUSB6B-3V/5V、PSM712、SM20M05-18、SM16LC05C、SM8LC12、SLVU2.8、SLVU2.8-4、SMDA15C、SMDA05LCC、PSMDA05等;

网友G:
BP表示为保护电压16V,对不对自己再查查。。。

网友G:
我不是在做广告,上面复制的时候忘记把广告去了,忘见谅!!!!

网友G:
稳压管的应用:
1、浪涌保护电路:稳压管在准确的电压下击穿,这就使得它可作为限制或保护之元件来使用,因为各种电压的稳压二极管都可以得到,故对于这种应用特别适宜.图中的稳压二极管D是作为过压保护器件.只要电源电压VS超过二极管的稳压值D就导通,使继电器J吸合负载RL就与电源分开.
2、电视机里的过压保护电路:EC是电视机主供电压,当EC电压过高时,D导通,三极管BG导通,其集电极电位将由原来的高电平(5V)变为低电平,通过待机控制线的控制使电视机进入待机保护状态.
3、电弧抑制电路:在电感线圈上并联接入一只合适的稳压二极管(也可接入一只普通二极管原理一样)的话,当线圈在导通状态切断时,由于其电磁能释放所产生的高压就被二极管所吸收,所以当开关断开时,开关的电弧也就被消除了.这个应用电路在工业上用得比较多,如一些较大功率的电磁吸控制电路就用到它.
4、串联型稳压电路:在此电路中,串联稳压管BG的基极被稳压二极管D钳定在13V,那么其发射极就输出恒定的12V电压了.这个电路在很多场合下都有应用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管)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常称为防雷管,是一种安全保护器件。这种器件在电路系统中起到分流、箝位作用,可以有效降低由于雷电、电路中开关通断时产生的高压脉冲,避免雷电、高压脉冲损坏其它器件。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有单向、双向两种。单向的图形符号与稳压管相似,TVS器件按极性可分为单极性和双极性两种;按用途可分为通用型和专用型;按封装和内部结构可分为轴向引线二极管、双列直插TVS阵列、贴片式和大功率模块等[1]。轴向引线的产品峰值功率可达400 W、500 W、600W、1500W和5 000W。其中大功率的产品主要用在电源馈线上,低功率产品主要用在高密度安装场合。对于高密度安装的场合,也可以选择双列直插和表面贴装等封装形式。
应用电路。当输入端有高压浪涌脉冲引入时,不论脉冲方向如何,TVS管能快速进入击穿状态,对输入电压进行箝位。
下表为我司常用的双向TVS管参数:
型号 截止电压
(V) 击穿电压
(Vmin) 击穿电压(Vmax) 测试电流(mA) 最大箝位电压(V) 最高脉冲电流(A) 反向漏电流(uA)
P6KE6.8CA 5.8 6.45 7.14 10 10.5 58.1 1000
P6KE12CA 10.2 11.40 12.6 1 16.7 35.3 5
P6KE22CA 18.8 20.90 23.10 1 30.6 19.9
在选用TVS时,应考虑以下几个主要因素:
(1)若TVS有可能承受来自两个方向的尖峰脉冲电压(浪涌电压)冲击时,应当选用双极性的,否则可选用单极性。

(2)所选用TVS的Vc值应低于被保护元件的最高电压。Vc是二极管在截止状态的电压,也就是在ESD冲击状态时通过TVS的电压,它不能大于被保护回路的可承受极限电压,否则器件面临被损坏的危险。

(3)TVS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不要处于击穿状态,最好处于VR以下,应综合考虑VR和VC两方面的要求来选择适当的TVS。

(4)如果知道比较准确的浪涌电流IPP,则可利用VCIpp来确定功率;如果无法确定IPP的大致范围,则选用功率大些的TVS为好。PM是TVS能承受的最大峰值脉冲功率耗散值。在给定的最大箝位电压下,功耗PM越大,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在给定的功耗PM下,箝位电压VC越低,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另外,峰值脉冲功耗还与脉冲波形、持续时间和环境温度有关。
(5)TVS所能承受的瞬态脉冲是不重复的,器件规定的脉冲重复频率(持续时间与间歇时间之比)为0.01%。如果电路内出现重复性脉冲,应考虑脉冲功率的累积,不然有可能损坏TVS。
(6)对于小电流负载的保护,可有意识地在线路中增加限流电阻,只要限流电阻的阻值适当,一般不会影响线路的正常工作,但限流电阻对干扰所产生的电流却会大大减小。但这样可能选用峰值功率较小的TVS管来对小电流负载线路进行保护。
(7)电容量C是由TVS雪崩结截面决定的,这是在特定的1 MHz频率下测得的。C的大小与TVS的电流承受能力成正比,C太大将使信号衰减。因此,C是数据接口电路选用TVS的重要参数。对于数据/信号频率越高的回路,二极管的电容对电路的干扰越大,形成噪声或衰减信号强度也大,因此,需要根据回路的特性来决定所选器件的电容范围。高频回路一般选择电容应尽量小(如LCTVS、低电容TVS,电容不大于3 pF),而对电容要求不高的回路,电容的容量选择可高于40 pF。
(8)为了满足IEC61000-4-2国际标准,TVS二极管必须达到可以处理最小8 kV(接触)和15 kV(空气)的ESD冲击,有的半导体生产厂商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了更高的抗冲击标准。而对于某些有特殊要求的便携设备应用,设计者可以按需要挑选器件。

网友H(2009-07-07):
绝对的好帖子!非常感谢!

网友I:
用两个18V或20V的对接就可以了!没必要找一模一样的

说得很好,就照他说得办这都是基础的

网友J:
靠!!!着玩意坏了,我一般都不去管它,就直接不装了,修了N多台都这么干的,装这玩意简直多此一举。申明:只是个人看法

网友K:
顶,多此一举,这个作用的话,IGBT已经OVER了

网友L: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M(2010-06-21):
同意,这个东西不装也罢,本人看到这个东西坏了直接把它焊出来扔垃圾桶!!!!!!!!!!!!!!!!!!!!!!!!!!!!!!!!!!!!!!!

网友N(2010-09-15):
哈哈,顶楼上的这几位,看来都是工控维修的前辈啊

有空到变频器维修技术联盟  QQ群来坐坐啊

网友O(2010-10-30):
我是维修变频器的老手,什么变频器都见过,没有维修不好的。0512-68051238

网友O:
用两个18V稳压二极管对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