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
[求助]MBT-2300在线智能型纸浆浓度变送器的相关知识

楼主(2007-08-16):
(无正文)

网友A(2007-12-07):
MEK-2300MEK-2300MEK-2300

网友B:
是否是低浓浓度变送器。

网友B:
看错了,MBT2300我使用过。浓度范围理论为1.5-8%,我有一点资料,给你发上。顺便问一下谁有BTG公司TCT-2300智能光学式低浓度变送器资料??????

网友B:
MBT2300 动刀式浓度变送器
动刀式浓度变送器利用剪切原理进行测量浆管中的浆料浓度。
变送器由动刀刀片、转轴、活动铁芯线圈、光电传感器、电子线路板、遮光板、导流板、机械框架等组成。导流板安装于动刀刀片前端用于浆料流过刀片时对流量的变化不产生敏感作用,而保证对纸浆的浓度保持最大的灵敏度。当变送器工作时,将有一电流信号流入活动铁芯线圈,在永久电磁罩内产生一个短时的电磁力,通过转轴带动动刀刀片对浆料作剪切作用,同时光电传感器由于遮光板的作用切断了光探测器的信号。当动刀刀片剪切到位后活动铁芯线圈切断电流2秒,然后改变电流极性,刀片将返回原来位置,光电传感器则检测到光电信号。由于纸浆浓度的不同,刀片在剪切时的力也会不同,导致其来回的摆动时间也将不同,光电传感器即发出不同周期的信号(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量也将改变)。将平均时间值通过变送器内部电子线路板转换成倍增长4-20mA的电流信号并自动校正和线性化输出。

网友B:
MBT2300浓度变送器标定方法
1、打开操作终端电源开关,从MBT2300读取数据。
2、 基本设置:
1) 量程更改 4ma对应数据和 20ma对应数据,正常时设定2%--5%,现场设定的值要与DCS设定的值对应,否则会造成显示误差。
2) 阻尼时间更改Damp, Damp值更改的数值越大,数据响应的时间越长,变化越小,正常数值设为8ms。
3) 位号更改 configure----tag.nomber- 更改即可。
4) 偏移量更改,offset当显示数值与实际有小的偏差时,可以更改显示误差。
3、标定方法:
1) 调节稀释水阀到浓度稳定状态,连上手持终端,Calibrate---special-func 查看动刀时间正常应为15ms左右。输入Calibrate---special-func -Load new value(动刀时间)。
2) 记录动刀时间同时取样并测量浓度决干浆。
3) 输入实际的浓度值,Calibrate---load lab cons(输入实际测量值)。
4) 激活当前曲线即可。Calibrate--- load lab cons-active-on 。
5) 发送数据到传感器。Send date 。这就是单点标定方法
6) 多点校正-----多点校正可提高测量精度,比单点校正多建立了几个取校实验值,每个点的操作同单点校正一样,不同之处是最后要按Active on off激活0号及后面的几个取样值,然后按Calc.new.const,校正常数,回到主菜单发送数据。
7) 无论是单点校正,还是多点校正,当按下Calc.new.const键,变送器完成校正,校正常数也同时被计算出来,即Ko,K1,K2,按照Y=Ko+K1X+K2X2(Y为取样时间,X为浓度值)确定了校正曲线

网友C(2018-04-30):
没有手持终端,在面板如何校准!谢谢!

网友D(2021-03-04):
锦明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qq,碳纤2588维辊轴提供商64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