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入输出端接反

楼主(2007-08-16):
变压器输入是380V,输出是220V和28V的。请问:如果把输入220V的电压接到输出220V端子上怎么样

网友A:
你量一下220V线圈和24V线圈是直通不是,如果不直通就没关系可以用,上面标的多少电压就是输出多少电压

网友B:
www.s3c2410.com.cn 技术员空间

网友C:
380V还是380V,28V还是28V,电压不变.

网友D:
  是独立绕组么? 如果是,那么输出电压为380V和24V 但是其功率很小.

网友E:
 380V还是380V,28V还是28V,电压不变.功率需重新计算.有所下降.

网友F:
电压不变,功率下降.

网友G:
不会怎样,理论380 28电压不变,实际下降

网友H:
变压器输入是380V,输出是220V和28V的。请问:如果把输入220V的电压接到输出220V端子上怎么样
==================================================
很快变压器就会冒烟,如果带负载,很快就会烧坏,亲自试验过!

网友I:
相当于把变压器反向使用吧,只要是不过载应该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把原来的初级做为次级,把次级做为初级,变压器还有很多使用方法,可以像自偶变压器一样使用,初次级串起来,做为应急电源,正串电压升高,反串电压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