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的输出端接反

楼主(2007-08-16):
变压器输入是380V,输出是220V和28V的。请问:如果把输入220V的电压接到输出220V端子上怎么样

网友A:
输出380V和28V电压

网友B:
赵书锋说的对,我有时在没有380V电源的情况下,又要两相380V电源时就用控制变压器这样解决问题.

网友C(2007-11-01):
变压器有反变功能哦!

网友D:
还能做为自偶变压器用,把初次联起来380+220+28或是380-22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