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对家中漏电点有何检测良方?

楼主(2007-08-16):
我家中是穿管暗线,最近几月发现电表度数过高,而且触保器还跳闸,甚至到现在都不能用触保器,而最近一个月的电表度数达1100多度。不知有哪位高手能指点良策查出漏电点!

网友A:
牛
应该不是漏电

网友B:
1.先计算一下你家大概用了多少电
2.你们房子是老房子改造的吗?像我现在租的房子,线路就很乱,曾经突然断电,空调没有电了,但是照明却有(没有UPS)
3.电度表是不是有问题,你可以用打开一只灯泡,按它的功率大概计算一下

楼主:
假如不漏电,那触保器为何接不上去

网友C:
会不会是地基变形了,

网友C:
计算 一下你的实际用电量,然后把电源切掉负载也切掉.用摇表分段测一下

网友D:
穿管暗线,很麻烦了.你可以把负载拖开,一段一段分别量火线,零线对地.找盗是哪段的问题.

网友E:
校一下电表。
以前曾遇到过一只新电表飞速转动。

楼主:
最新情况:我按照原来的火零线接上触保器,触保器跳闸,把火零线对调,接上触保器,可以使用.把家中所知的用电器全关闭,在五个小时内用了0.08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漏电点.

网友:
很繁,得分开检测,一路一路的测才行

网友F:
好象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G:
使用最老的古典电工方法,校火灯检测法,串联在火线中,灯泡瓦数大一点100W以上,跳开触电保护器。电源处的零线熔断器拔掉,连上火线。看灯是否亮,亮得就有短路,一路一路的拆除,拆除到某一路时不亮了就是这路短路。有时可以当场烧出短路点,注意不要引起火灾。

网友G:
注意灯泡一闪一闪的是日光灯启辉器造成的,要确保用电器完全断开,才能找出短路点。

网友H:
建议切断电源、所有负载(包括指示灯),用摇表分段测

网友I:
碰到这个问题好像没什么简单的办法,只能一路的查了.你家里的用电负荷有多大呀,一个月里用了1100度电?不会是抄错表了吧?要么就是表有问题.

楼主:
现在我把火零线对调后,现在还算正常,没办法检查了,四间三层楼有近20间房间,怎么检查,百来个开关.实在没办法只能用明线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