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B驱动器问题

楼主(2007-08-16):
用在机床上闭环位置控制的科比F5驱动器(由基于PC的倍福PLC控制),频繁出现E-OL2报警(但故障瞬间可复位),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A:
E.OL2 19 过载2,可能因素:1)在变频器输出频率<3Hz时过载。2)电动机输入电压不对。3)电动机参数设置不正确。4)变频器容量太小。5)机械传动故障。6)电动机的静态电流太高;降低变频器的调制频率。7)编码器故障。8)设定方向与电动机实际转向相反。

楼主:
问题找到了,变频器输出到伺服马达的相序接反了,相序改回来后,观察工作电流明显下降。印象中如果伺服器相序接反上电就会报警,看来KEB驱动器相序反接能工作但是不稳定。

网友B:
还是蛮厉害的嘛。

网友C:
“看来KEB驱动器相序反接能工作但是不稳定。”
确实不一般。

网友D:
与什么品牌的电机配合?

网友A:
与大多数电机都可以。

网友E:
KEB自个儿的电机太贵,所以国内用户往往(被建议)选配其它的电机。

网友A:
是呀,中国的企业只看价格,不看质量呀。

网友E:
其实并非“只看价格,不看质量”,关键是需求,更关注成本,还是更关注性能,目前前者居多是不争的事实。

网友A:
楼上说得有一定的道理,但国产的质量还是需要很多努力的呀。

网友F:
其实追求性价比,也要掂量而行!

网友E:
没错!量入为出!

网友A:
在某些场所还是需要高性能的。为什么国家的大型工程里面用国产的东西不多呀。

网友E:
“为什么国家的大型工程里面用国产的东西不多呀”———主要是可靠性和责任问题,性能并非主要考虑。

网友A:
可靠性和性能没有关系吗?

网友A(2007-10-24):
没有可靠性,那来好的性能呢?

网友E:
道理是这样,同时具备最好!不过可靠性和性能毕竟是两回事。

网友A:
看来楼上的也只是在这个行业的普通设备做做

网友G(2009-05-12):
keb驱动连接笔记本电脑老是死机怎么回事?

网友H:
在这个行业的普通设备做做,还是高档设备做做,是怎样看出来的?

网友:
“keb驱动连接笔记本电脑老是死机怎么回事?”
我碰到过因为干扰的,把笔记本电源线拔了就好了,不妨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