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GK1502的替代品

楼主(2007-08-17):
国产12M Profibus现场总线光模块...............www.gougunsk.com

楼主:
 NS21技术参数

主    频:150MHz

Ÿ    采用的电信技术:SDH环网技术、TDM技术、链路传输技术、线路数据压缩技术等

Ÿ    总线结构:全对等总线,可实现点对点、点对多点等结构、多点对多点通信

Ÿ    线路容量:单路Profibus总线

Ÿ    总线速率:支持基本速率9.6kBit/s, 19.2kBit/s ,45.45kBit/s, 93.75kBit/s, 187.5kBit/s, 500kBit/s;同时也支持1.5MBit/s, 3MBit/s, 6MBit/s,12Mbit/s; 线路速率自适应

Ÿ    网络结构:星型、链型、双纤环、点对点,级连站数可达200台

Ÿ    解环方式:采用LisRing专有解环技术,自动协商生成根结点,无需任何配置

Ÿ    解环速度:高达50ms的环网自愈时间,光纤连接时能自动恢复

Ÿ    总线接口:高速RS485电平接口,符合EN50107 Part 1

Ÿ    传输类型:对业务的透明传输

Ÿ    总线安全:数据接口的长“0”检测,防总线阻塞技术,驱动错误码检测,总线冲突检测

Ÿ    光口形式:FC、SC, FC收发单芯接头;SC收发单芯接头

Ÿ    发光功率:>-13dbm(单模系统)   ,>-20dbm(多模系统)

Ÿ    收光灵敏度:<-28dbm(单模系统),<-34dbm(多模系统)

Ÿ    传输距离:单模,0km ~ 35km,长距离可达120km; 多模,0km ~ 2.5km

Ÿ    数据接口:DB9 (孔),引脚定义符合EN50107 Part 1

Ÿ    为匹配电阻输出电源:5V@90mA

Ÿ    输入电源:DC9V-DC30V, < 2W ;空载典型值DC24V@80mA 连续

Ÿ    LED状态:光口线路,数据口、电源指示、运行指示,告警

Ÿ    告警输出:继电器接口,24V@1A,125VAC@0.2A

Ÿ    机壳结构:D35mm导轨式,40x 110 x 74(mm)

Ÿ    机壳工艺:金属铸造;防护等级:IP40

Ÿ    振动特性:符合IEC68-2-6

Ÿ    重    量:约500g

Ÿ    温湿特性:工作温度,-35℃ ~ +75℃;湿度:95%无凝露;

Ÿ    存贮温度:-45℃ ~ +85℃

Ÿ    符合标准:  EN50170 Profibus Standard

Ÿ    电磁兼容:   EN61000-4-2(8KV机壳静电)

EN61000-4-3,ENV50204(抗电磁干扰10V/m在10KHz-1GHz)

EN61000-4-4(2KV快速脉冲群)

EN61000-4-5(共模1KV,差模2KV浪涌)

EN55022(辐射符合 class B)

专为ProfiBUS总线光传输提供的完善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

--------------------------------------------------------------------------------

NS21系列产品是在多年设计研发国内相似产品的基础上,参考SIEMENS 产品OLM的功能,采用多项最新技术研发而成的Profibus总线数据光端机。它可以完成通过光纤透明传Profibus现场总线,在功能上可以代替OLM,在应用上要比OLM简单。此产品具有的优点有:低功耗、工业级设计、电源适应性、优美的外观与导轨式安装机壳等等……,同时,还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同类的国内首款金属铸造工艺外壳,使产品档次提高到新水平、逻辑对等(相对于物理对等连接的结构而言)的现场光总线、最高速率可达12Mbit/s、特有的LisRing解环协议、型号丰富的系列化产品;同时可以为嵌入式产品应用提供嵌入式微型模块式产品(产品尺寸仅有半个名片大小)。

NS21系列产品的数据接口采用高速RS485电平接口,符合Profibus总线标准,接口形式为SUB-D的DB9接口,引脚定义符合Profibus标准,兼容OLM引脚定义,最高速率可达12Mbit/s。本产品采用TrueBus总线技术,真正逻辑上的全对等总线,本光总线采用数据透明传输技术,支持Profibus总线的全速率。

本产品应用灵活,可以组成多种光纤网络。采用点对点的网络时可以实现通过光纤连接两个Profibus总线的网段;采用单光口的产品通过电口总线实现星形网络,可以实现多个不同的Profibus总线网段的连接;采用双光口链形网络的光纤总线上实现对等的Profibus总线;同时,本产品还可以实现双纤环网冗余功能,当网络中的某处光纤故障时,系统会在50ms内重建网络的链路,保证全网的通信正常,实现Profibus光总线的自愈保护,网络故障排除后系统会自动恢复。

NS21系统的另一个大特点是采用专有LisRing解环协议,本协议是参考RSTP协议的基础上采用硬件实现的环网上快速解环协议,不需任何设置,可以在50ms内自动生成网络根节点,也就是网络的解环点,并同时完成解环功能。采用本技术实现即插即用型产品,不需配置,插上就能用,极大地简化了用户的调试过程,降低了用户的使用难度,也不会出现配置不好设备运行不正常的现象。

本系列产品中的外壳采用金属铸造外壳,厚重而高档;同时本产品还有宽电源、低功耗及网络告警输出等功能。

NS21系列产品有多种型号,可同网运行,给用户使用带来足够的选择余地,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需求。对于本系列产品中的的三种速率产品,具有高速率的产品可以完全兼容低速率的产品,这一特性有效保护用户的投资并给使用带来方便;本产品可以提供OEM产品。

网友A(2010-09-11):
6gk1502 6gk1503 升级换代产品

我公司是由资深的专业技术人才组建,专业从事工业通信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拥有10年以上的电信产品与工业系统的产业经验,确立将电信设备应用于工业的产品发展方向,致力于通信产品工业应用的产业化,力推国内工业通信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公司自成立以来,已成功研发出多种新产品。公司的主导产品NS21系列Profibus总线双环自愈光端机,能完全代替西门子OLM(6GK1502,6GK1503)光纤通信模块,已应用在钢铁、冶金等多个领域的自动化系统;公司推出的NS23系列MB+及S908远程IO系统光线路模块,能完全代替施耐德的490NRP系列中继器产品,已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的水电、火电等领域的自动化系统;公司推出的NS25系列Controlnet总线光线路模块,能完全代替Rockwell的1786系列中继器产品,已广泛应用于电力、煤炭、钢铁等领域的自动化系统;公司推出的RLM01系列产品,能完全直接代替ABB的对应产品,并与它们同网运行,得到用户的肯定。以上产品中,多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达到国际前沿水平。
公司于2009年再度推出全系列基于CAN的协议型光纤中继器与隔离中继器,再次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达到国际前沿水平。NS26系列基于CAN的协议型通用产品,能兼容CAN、SDS、NMEA2000、SAE J1939、SAE J2284等标准总线的其它所有总线产品,可以支持200种已预定的速率。NS27系列产品是在NS26产品的基础上针对DeviceNet总线的特点而进一步设计出的专用产品;NS28系列产品是在NS26产品基础上针对CANOpen总线的特点而进一步设计的专用产品。NS27和NS28系列产品与NS26的区别在于它们分别仅支持DeviceNet和CANOpen标准的速率,且全能自动适应其速率。
国产高端品质,现场总线产品的领跑者,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产权,您的正确选择,解决您的通信问题

北京西山军通科技有限公司 张宏年 13693100915 15710059057 010-66397870 QQ:489503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