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er 快捷键列表

楼主(2007-08-17):
请问下各位,三菱编程快捷键列表有吗?

网友A:
你如果用过这个软件的话,他的快捷键在软件中都有说明呀。

网友B:
============================================================
梯形图/指令表
(操作)内容 快捷键(操作)
------------------------------------------------------------------------------------------------------------------------

插入行 Shift + Ins
删除行 Shift + Del
写模式 F2
读模式 Shift + F2
显示/隐藏说明 Ctrl + F7
显示/隐藏注释 Ctrl + F8
显示/隐藏机型  Alt + Ctrl + F6
开始监控. Ctrl + F3
停止监控. Alt + Ctrl + F3
梯形图和指令表之间转换 Alt + F1
查找触点或继电器线圈 Alt + Ctrl + F7

梯形图
(操作)内容 快捷键(操作)

------------------------------------------------------------------------------------------------------------------------
插入列 Ctrl + Ins
删除列 Ctrl + Del
转换当前(编辑)程序 F4
转换当前所有(编辑)程序 Alt + Ctrl + F4
写入(运行状态) Shift + F4
显示/隐藏注释 Ctrl + F5
转换为监控器模式/开始监控 F3
转换为监控器(写模式) Shift + F3
开始监控(写模式) Shift + F3
输入梯形图时移动光标.  Ctrl + Cursor key
显示对话.

停止监控 Alt + F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