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提不上速[已解决]

楼主(2007-08-17):
    关于6ra70提不上速问题找到了,有一个参数受外界电网影响使工作状态发生变化。

网友A:
你好!请问你所说的参数是哪个参数?我也有一台6ra70驱动器,工作过程中速度会突然下降到2米/秒左右然后又会自动升到设定速度,我一直怀疑该现象与电网电压波动有关,但又不知道是哪一个参数,不知道是不是和你所说的是同一个参数?

楼主:
    我说的是p101电机电枢额定电压,当电网电压降低时整流器就整不出我们设定的电压,就会造成不能升速.p101的值也是进入弱磁调速的转折点,只要达不到设定值就不能进入弱磁调速.当电网电压低时,只要降低p101的值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B:
哦 明白了

网友A:
电机铭牌上规定的电枢额定电压是440V,P101的值不是就应该设定为440V吗?如果降低的话,设成多少合适?望指教。

网友A:
P101参数的定义是电动机电枢额定电压(根据电动机名牌),它的设定方法是这样的:电动机电枢额定电压+在电动机馈电电缆上的电压降。如果按照这样的方法设定,此值的设定不是应该比电枢额定电压要高吗?

楼主:
  440V没错,但在生产时我们观察电机实际电压并没有达到440V{我们电网是380V以前是400V},P101是电机的电枢额定电压,当电网电压降低时整流器就整不出我们设定的电压,就会造成不能升速.p101的值也是进入弱磁调速的转折点,只要达不到设定值就不能进入弱磁调速,只要降低p101的值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我们设的为420V.这可是我们厂用两千大洋才换来了{厂家修了两天才找着问题}
    只用无其它故障电机不能提速的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