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12v编码器如果用于24V的PLC上

楼主(2007-08-17):
电源的电压等级为12V的编码器要作为PLC的输入设备使用,而PLC的输入侧电源是24V,可以使用吗?如何实现12V的电平信号和24V的电平信号之间的转换。有人用过吗?请讲一讲你的办法,谢谢!

网友A:
查一下输入点的最低电压是多少,12伏的能不能认,我记得好像是15伏,一般编码器器是有允许电压范围的,看一下有没有交集,用交集电压。
没有交际就的加中间转换板。
实在不行就换编码器吧,增量行的现在也不贵。
我手里有几个,需要的话dtsteel_zdq@163.com

楼主:
我要用的是手摇式的编码器

网友A:
没见过,不了解。
你那玩意到底是干啥的?

楼主:
机床上面用的啊!

网友B:
楼主问的是楼上这个吧?

楼主:
对就是这样的

网友C:
你用的好像是凸轮型的编码器,应先变压,后接PLC否则肯定会烧.

网友D:
由于manual pulse(手动脉冲发生器)的设计,主要针对CNC的需要,一般为+5VDC电源,后又有了12VDC电源的。如果你要接到PLC上使用,那首先要看PLC采集信号的高电平是几伏,小于11V,基本上就可以用的。至于24VDC电源,没办法,还得降到12V才能用,不然编码器板子要烧掉的。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