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择符合这样要求的电机

楼主(2007-08-17):
本人现在要做一个演示平台,样子就像传送带,但是不需要传送东西,皮带是由花布代替的,目的嘛,就是让这个布平稳的走动,整个平台震动不能大,因为上面有个相机在拍摄运动中的布,请问电机如何选择呢?

功率的问题,就拖动一个小滚筒,整个平台长度为1.5M,宽1.2M,就两个滚筒 补充一下 电机速度还可调的 要求布的运行速度在 10M/MIN ~80M/MIN

网友A:
滚筒的直径多大?
运动的精度需要多大?

www.telbridge.com

0755-27832701
成工

找他问一下

网友B:
直接选个可调速的滚筒电机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D:
联系我010-84287468-602王立强

网友E:
访问:www.redcyber.cn

网友F: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些。
请回短信

网友E:
选用86型号的3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及其步进变频器,性价比最高。
www.redcyb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