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人能提供一下step7和wincc版本的对应关系?先谢谢。

楼主(2007-08-17):
那位高人能提供一下step7和wincc版本的对应关系?先谢谢。

网友A:
Wincc4.0 工作于WinNt系统,对应的Step7版本还没有那么先进,对应与4.0的Step7只能工作在98系统下。
Wincc5.0 工作于Nt以及2000 SP2以前的系统中,对应的Step7的版本为5.0.
Wincc5.0 SP2 工作在2000 SP2以上版本,对应的Step7版本为5.1.
Wincc5.1 工作在不低于SP2的2000系统中,对应的Step7版本应该为5.2,由于5.2存在对Wincc项目报警机构缺陷,用户又不愿意安装Step75.2光盘中的hotfix补丁,因此这一版本多配合与Step7 5.1来做。
进入XP系统后,原软件均得不到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以及软件保证,虽有部分用户仍然安装,但是就西门子来说,并不保证这样做就万事大吉了。
Wincc6 SP1 工作在XP SP1版本,对应版本Step7 5.3
Wincc6 SP2 工作在XP SP1版本或者SP2版本,对应版本为Step7 5.3 SP2
Wincc6 SP3 工作在XP SP2系统,对应Step7 版本为5.3 SP2或者SP3
Wincc6 SP4 一个没有发行过亚洲版的版本,对应版本为Step7 5.3SP3
Wincc6.2 工作在XP SP2系统,对应版本为Step7 V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