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流量问题

楼主(2007-08-17):
请高手指教,用自吸式的泵从高位槽往罐体里抽水,泵标明流量是20m3/h,3KW,泵抽水的流量会因为高位槽液体的液位变低而变小,是否正常???急

网友A:
当然会小了,液面下去了,然后要做的功增加了阿

楼主:
那有办法要流量稳定嘛?是不是从低处往高处抽水会好些?还是和选泵有关系》

网友A:
变频泵阿,泵出口再加个流量计,闭环。

楼主:
还是无说实质问题啊

楼主:
晕啥?我要求解释我说的现象,不是怎么控制!流量计我早加了,泵不对

网友B:
如果此时的泵满是负荷工作,那就是功率小了。换大点的。如果是非满负荷工作,那就加大“油门”了。就像你的小四轮,满载拉1.5吨,时速50km/h,你要他拉2吨还跑到50km/h,那就有问题。倒过来就很容易,对不对。

楼主:
单增加泵的功,大还是有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泵选型不对!流量一样越来越变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