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A-20mA问题!

楼主(2007-08-17):
 DC24V电压,需要多大的滑动电阻才能作到消耗电流最小4mA最大20mA.是根据滑动改变电阻阻值来调节电流4mA-20mA,电阻是负载方.比如;电阻就象是电炉丝,电炉丝的消耗电能产生的电流就是我想要的,不过我需要的是4-20mA,就是不知道该选用多大的电阻.希望有大侠给予支持!

网友A:
1.2k-6k

楼主:
谢谢江云,请问你的公式是什么?

网友B:
24V/0.02A=1200欧
24V/0.004A=6000欧

楼主:
是电压除于电阻吗?这样够精确吗?我要的电流是参与控制的,需要比较精确才可以.

楼主:
谢谢大侠!我就按这个去做个实验,可以的话回来告诉你们!谢啦!

网友C(2008-04-30):
1.2k的电阻串上5K的电位器,这样的工具我做过很多个.有时还得让它在3mA-30mA.

网友C:
用个明盒装起来,安上面板,携带特别方便

网友D:
你们这是土法上马,能精确控制电流吗?要整个恒流源才行啊!

网友E:
阿多随笔 的做法我赞同,事实上我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F:
或者用电流变送器

网友G:
建议不要用电阻

网友C:
在回路中串入二极管,在其二端就能测毫安,只要毫安表的进精度足够,我们没有理由说是老土.淘汰.

网友H(2008-06-15):
 呵好方法,应急处理

网友I:
呵呵;这个准确度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J:
利用桥式电路取基准经应放处理,在由负载取反馈信号。这样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