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的输出接点为何经常损坏?

楼主(2007-08-17):
使用的PLC为FX2N-48MR,通常使用不了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烧坏部分接点;使用的输出接点已经加了防浪涌电流二极管,并且输出接点的功率、电流也符合接点的容量要求,可是为什么老是损坏输出接点呢?

网友A:
加个中间继电器就不会烧了.
可能负载的感性太大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是呀,最好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D:
同意1楼的说法

楼主:
问题是已经加了中间继电器了!

楼主:
问题是已经加了中间继电器了

网友E:
没遇到过! 不知道!
你查到原因所在后来分享下!

网友F:
防浪涌电流二极管,
可能问题在这里。

网友F:
加了中继一般不会烧,防浪涌电流二极管也可以拿掉了。

网友G:
加中继或电子隔离器

网友A:
你PLC输出端用的控制电压是多少?
防浪涌二极管去掉看看.
这个输出点是不是频繁的开/关?
换另一个输出点看看情况,如果还是烧,那就可能是内部问题了.

楼主:
PLC的接点使用的为24VDC;接点动作的不是太频繁,有时几天都动作不了一次;不过我的感觉二极管应该和接点损坏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H:
如果输出电流没超的话,PLC的输出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I:
还没见过

网友J:
不会吧
还是查清原因,包括程序方面

网友K:
触点的寿命受负荷大小&动作次数两点影响(排除输出固态继电器假冒伪劣的因素).
是否存在一个临界点输出触点瞬间高频动作的可能呢?
可以把开\关动作阀值分开编写试一下.

网友H:
每天都来看一看

网友L:
负载的感性太大

网友M:
你看一下是几个Y点共用一个COM端子,动作时是否几个Y点都同时工作呢,估计还是过流问题。

网友N:
继电器是什么型号?电压、电流是否匹配?

网友O:
估计问题还是出在中间继电器上,可以测量下负载电流是否过大。或者继电器的选择有没有问题。

网友P:
对于直流电感负载,可在负载回路并联一个回流二级管一般释放电感能量,消除K节点断开时所产生的火花。你应该注意这个二级管的极性,反并联接入!!!

网友K:
如果中间继电器和Plc输入都有空点,计一下动作次数.
就算是空载,触点动作次数也是有寿命的.
不行换Mt的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想应该是PLC使用的时间较长输出节点损坏,最近我更换了一个PLC,想观察一下运行情况再说。

不会,学习!

网友:
从可靠性和性价比讲,建议加中间继电器,你换继电器和换PLC那个便宜

网友Q:
加熔断器,检查负载是否有短路的现象。

楼主:
我不是HMI,我不会PLC: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4 10:51:00
    从可靠性和性价比讲,建议加中间继电器,你换继电器和换PLC那个便宜

楼上的朋友,请注意我的回帖,我使用的PLC已经加了中间继电器!

网友R:
应该是这个批次的微继电器有问题,三菱的PLC使用的微继电器品牌不是固定,会有变化。
我这里有批次PLC就是容易烧
三菱PLC这也算老问题

网友S:
是不是你换的继电器有问题

楼主:
没有发现继电器存在问题。

网友T(2007-09-22):
我的也是如此
不过我的是输出控制电磁阀,负载是油缸,而且频繁动作
至今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U:
没有额外加24V电源吧,是不是用的PLC的24V

网友V:
  三菱FX系列PLC key软件,有需要的朋友加QQ:838260510

网友W:
动作非常频繁吗,继电器的动作寿命只有30万次哟。

楼主:
现场使用的时间较长了;更换PLC后还没有发现有问题,估计是PLC的寿命到使用期了,谢谢!

网友X(2008-01-09):
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Y:
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上加上一个续流二极管,也就是二极管的正极接电源负极,二极管负极接电源的正极。

网友Z:
是不是频繁输出呀..换那晶体管输出的试试.或加个继电器也好的

网友AA:
同感:FX2N的输出接点经常损坏

网友AB:
与继电器触点的使用寿命或是工作环境有关吧

网友AC:
本人认为换FX2N-MRT

网友AC:
纠正本人认为换FX2N-MT

楼主:
实话实说,晶体管方式的PLC的寿命比继电器方式的长多了!不过使用起来感觉不如继电器的方便,大家的感觉怎样?

网友AD:
内部太多灰尘,短路吧,以前用旧plc出现过,清洁后用半年多,正常

网友AE:
遇到过几次,应用时只是用来直接控制施耐德接触器,AC220V,有过几次后就改用OMRON。

网友AF:
既然是24V电源,我想带的负载也是小负载了,电流不会太大的.有可能是这个输出点带的负载有问题的,是不是负载有短路情况存在!

网友AG:
是不是频繁动作?

网友AH:
西门子比FX2N要好些,不过要重新编程了,呵呵.

楼主:
从使用习惯和性价比上来说,我还是更加喜欢三菱的!

网友AI:
还是加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AJ:
使用的PLC为FX2N-48MR,通常使用不了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烧坏部分接点;使用的输出接点已经加了防浪涌电流二极管,并且输出接点的功率、电流也符合接点的容量要求,可是为什么老是损坏输出接点呢?

负载到底是怎样的?以什么依据说是符合容量?

楼主:
负载的容量我还是会计算的!

网友AK(2011-07-17):
应该在输出点外加适当保护,原来是220V的输出电源24V,再转换。

网友AL:
上面提的问题。首先要确认一个问题。你输出经常坏的那个点是不是经常地做动作?如果是,那么 就是程序设计问题。因为继电器式的点是有寿命限制的。最好改成晶体管的。

网友AM:
是不是启动电流太大了 加中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