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控制系统的浪涌保护简介(不会贴图,所以介绍简单)

楼主(2007-08-17):
灾害性的雷雨气候
在气候性自然灾害中,雷电灾害的发生比洪水、地震、龙卷风更为频繁。
亚太地区是全世界雷雨气候发生比较频繁的地区。在亚太地区,每年带有雷电灾害性的雷雨气候的平均发生次数为:
中国 190-260
印尼、马来西亚 180-260
新加坡 160-220
泰国 90-200
菲律宾 90-140
印度 50-150
中国地域辽阔,雷电灾害性的雷雨气候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和长江流域。过去,人们通常只关注陆地上的雷电灾害。但随着海洋石油工业的发展,渤海、东海、南海、北部湾、台湾海峡发生的雷雨气候也开始对人类活动造成直接危害。
外部雷电防护和内部雷电防护
为保护建筑物在遭雷电直接打击时避免损坏,人们利用避雷针、避雷网、空气端子等外部防雷设备将雷击电流按照预先设计的通路引至大地。但是,即便有了完善的外部防雷措施,经常只有约50%的雷电能量直接进入大地。其余约50%的雷电能量将以各种方式传入建筑物中的导体,如电缆和金属管道。为实施内部雷电防护,一方面建筑物内的所有金属管道必须实现等电位接地,另一方面必须采用避雷栅和浪涌保护器保护建筑物内电缆所连接的电气和电子设备。
  Pepperl+Fuchs 公司致力于为工厂提供先进的避雷栅和浪涌保护器,保护工厂内的电气和电子设备,尤其是过程控制系统。
雷电通过电缆对室内电气和电子设备的危害
雷电是如何通过电缆危害到建筑物内的电气和电子设备的呢?
1) 电阻耦合效应
雷击导致附近的地电势急剧升高。靠近雷击点的建筑物和远离雷击点的建筑物之间
产生地电势差。如果两座建筑物内的电气和电子设备之间有连接电缆,通常电缆的电阻又小于土壤的电阻,于是雷击能量就总是试图以浪涌电流的形式通过两个建筑物之间的电缆从高地电势区流向低地电势区。从而损坏建筑物内的电气和电子设备。
2) 电感/电容耦合效应
   雷击将使建筑物外部防雷设备的导体中产生瞬间巨大的电流和电势。如果外界的电线遭雷击,该电线上也会形成巨大的电势。该电势和电流都会在建筑物内设备的电缆上感应出有害电压并进而产生浪涌电流。
3) 电磁感应
    空中的雷电会产生强大的电磁场。该电磁场将在挂空电线上感应出强大的瞬间有害电压。如果该电线与建筑物内设备相连,则浪涌电流将对该设备构成直接威胁。

雷电攻击的危险区概念
国际标准IEC1312-1为雷电攻击定义了一个危险区划分模型。如下图所示。
危险区Zone 0
危险区Zone 0 是地处旷野或远程的、有外部电缆入口站点。其中E 类区域直接遭雷击的可能性较大,可能承受直接雷击电流和未经衰减的雷击电磁场的攻击。D 类区域虽然直接遭雷击的可能性不大,但将受未经衰减的雷击电磁场的攻击。
危险区Zone 0 中用于电源线的避雷栅雷电冲击电流的典型测试波形为60KA(10/350s)。由于信号电缆有屏蔽层或嵌装电缆金属层的保护,信号线上的雷电冲击能量比电源线低。用于信号线的避雷栅雷电冲击电流或浪涌电流的典型测试波形为2.5KA(10/350s),20KA(8/20s)。
危险区Zone 1
危险区Zone 1 是地处非旷野或远程的、但有外部电缆入口的区域。该区不受雷电直接攻击的威胁。雷电危害由外部电缆引入。该区内外部电源电缆连接主配电盘。避雷栅安装在电缆进入后的第一个电气界面上。危险区Zone 1 中用于电源线的避雷栅雷电冲击电流的典型测试波形为75KA(10/350s)。用于信号线的避雷栅雷击电流或浪涌电流的典型测试波形为2.5KA(10/350s),20KA(8/20s)。
危险区Zone 2
危险区Zone 2 是室内距Zone 1 区20米内的区域。电源线来自主配电盘接至分配电盘。信号线进入机柜并且其屏蔽层已实现等电位接地。与危险区Zone 1 相比,雷电能量虽已有所减小,但仍以浪涌电流的形式继续构成危害。
危险区Zone 2 中用于电源线的浪涌保护器浪涌电流的典型测试波形为15KA(8/20s),用于信号线的浪涌保护器浪涌电流的典型测试波形为10KA(8/20s)。
过程控制系统通常位于危险区Zone 2。
危险区Zone 3
危险区Zone 3 是室内距Zone 1 区20 米以外的区域。一般均为分支电路。浪涌电流的威胁比危险区Zone2 进一步降低。
过程控制系统的雷电防护
过程控制系统的防雷保护对象主要为:
1) 配电系统。包含了主配电盘即控制室供电系统;分配电盘及UPS;DCS 和PLC 控制系统稳压电源。
2) DCS 和PLC的I/O 卡。包括模拟量输入输出、数字量输入输出、通讯卡、现场总线接口卡,等。
3) 现场仪表。

过程控制系统避雷栅和浪涌保护器的接地
避雷栅和浪涌保护器必须与被保护的过程控制系统设备保持等电位,即二者之间没有电势差。唯有这样,才能起到雷电和浪涌保护的效果。为达到这一目的,设置涵盖过程控制系统所在整个厂区的等电位地是最彻底的方案。但有时受工厂条件所限难以实现整个厂区的等电位地。此时,至少应该保证避雷栅和浪涌保护器与被保护的设备同地。
避雷栅和浪涌保护器的接地线应尽可早与被保护设备的接地线连接在一起,即所谓星型地线连接原则。保护I/O 卡的浪涌保护器的接地线应尽早与I/O 卡的地线连接;保护稳压电源的浪涌保护器的地线应尽早与稳压电源的地线连接。然后,再接往电气总接地电极。总电气地应与建筑物的外部雷电防护地实现等地电势连接。

网友A:
谢谢。学习,很有用。希望想办法贴图出来,这样大家受益更多。

网友B(2007-09-20):
加安全栅或隔离栅

网友C:
安全栅或隔离栅与防雷栅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打个不确切的比喻就像筷子和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