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变频器炸机了!

楼主(2007-08-17):
昨天 我们这一台台达0.37KW的变频器 输入电压本来是220的错结成了380,接上就炸机了,只见流出了黑色粘壮东西

楼主:
是不是电容爆了啊?容易修吗?其他地方还有问题吗?

网友A:
用表量一下整流模块是不是坏了,电容也可能坏了,因为耐压不够.

网友B:
有可能电容炸,模块炸,有可能开关电源也坏。

网友C:
黑色的东西 只有电容里面有

网友D:
真不幸!!!同情!

网友E:
模块肯定完了,电源、驱动等也基本完了,别修了,买新的吧!

网友F:
原来是透明的粘状物,
它在整流桥和-IGBT-一体的模块里,
短路崩黑了,

网友G:
刚入门时就出过错,三相220接到了三相380V上。结果就爆了,不过比较幸运。只是炸了压敏电阻!

楼主:
唉 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

网友H:
低压小功率都采用PIM模块,炸的黑色粘壮东西来自PIM模块中的IGBT。

网友I:
IGBT怎么这么容易炸,太可怕了.

网友J:
应该没有大问题
输出模块因为CPU没有工作一般不容易损坏
全桥和电容很难说

网友K:
要修吗,请打电话号码13432173119,速修

网友L: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车间电工误把电源是220v的变频器接成380v的送电后一声巨响,模块炸开了,桥穿了电容爆了,幸好开关电源没坏.单驱动电路坏了.

楼主:
现在国产变频这么便宜 大概没修的价值了吧!

网友M:
应该是电熔炸了,

网友N:
不要修了
买一个吧新的吧!!!!!模块跟电容都肯定死了

网友O:
0.37KW没有修的意义了.买一新的吧.

网友P:
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Q:
人没吓坏吧,买个新的吧,看明白了在接哦!!呵呵,又是一次不辛的考验!!

网友R:
.....太强了,这也能接错。。。。

网友S:
干活还是要细心+小心
我也曾经接错了,上电前检查后发现了。
长出一口气!

网友T:
要不要赔呀!

网友U:
买台好的再叫他接看他还接出啥花样

网友V:
不幸!同情!

网友W:
  真不幸!!!同情

网友X:
黑色的东西,电容?

网友Y:
模块.整流桥的耐压余量一般都比较大.如果没启动变频器,坏的可能性不大.炸的可能是电容,开关电源也有可能损坏

网友Z: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AA:
炸的可能是电源侧的压敏电阻

网友AB:
这就是经验!你的经验值又升了

网友AC:
电容爆了

网友AD:
我也同意是电容爆了

网友AE:
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