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200的CPU222CN的通讯口可以用232通讯吗?

楼主(2007-08-17):
请问S7200的CPU222CN的通讯口可以用232通讯吗?

网友A:
好象是485接口吧! 能不能当232不清楚!

网友B(2008-12-30):
可以安个rs485到rs232转换器就可以了!

网友C:
PPI电缆就可用232口与S7-200通讯

网友D:
不能直接用作232口,可加232-485转换模块

网友E:
同意,用232转485可以

网友F:
呵呵,应该是可以的,楼上说的485转,应该是个可行的办法啊

网友G:
同意楼上转换,直接用应该不行吧

网友H:
呵呵;那是RS485口;

需要PC-PPI的电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呵呵;那是RS485口;

需要PC-PPI的电缆;

试试才知道啊

网友J:
不能直接用作232口,可加232-485转换模块 ,或USB转接口.

网友K:
市场买个232-485,然后直接连,注意不要带电拔插,做好屏蔽,有一个站我用这样通讯大概50-60米,已稳定运行快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