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伺服的闭环控制

楼主(2007-08-17):
伺服电机即使过载10倍也能保证不失步,这是它优于步进电机的,那它是怎样达到闭环反馈控制而不失步的呢?,我只知道这么回事,但具体是怎样反馈的,用什么方式和信号反馈的我就不知道了,赐教,有这个帖子的话也可说一声!

网友A:
不知道!我也很想知道这个答案!

网友B:
我们长期从事设备电气控制系统的开发设计,具有强大的技术力量,需要进行设备电气系统开发或需要进行设备改造的单位和个人与我们联系;联系电话:13210508567

网友C:
“伺服电机即使过载10倍也能保证不失步”
如果“过载”10倍也不“失步”,俺认为只能说,它至少有“短时”的超过它“额定转矩”或“额定功率”10倍的输出能力,在这个负载下,电机能达到“给定转速”或说是“额定转速”。否则的话,那过载10倍的说法,多少有些牵强。
从控制角度讲,过载10倍,系统不“失步”是不确切的。一个闭环系统,在某一环节有扰动,控制目标“速度”(对于失步这一概念来讲,控制目标是速度),必然会有扰动。如果负载突增10倍,速度不可能没有一点波动(瞬间降低或说失步)。只能说如果控制算法、电机驱动能力较好,波动较小,能很快恢复而已。
俺是不懂瞎说,望听高人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