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算电机额定电流的方法

楼主(2007-08-17):
听一小子说,估计电机的额定电流很简单:千瓦数*2就是安培数,
如45KW的电机的额定电流就是90A,请问电工界是这样估算的吗?

网友A:
这只是估计,在看不到参数时的估计,要精确还是要看名牌,或者是套公式计算的.

网友B:
可以这样估算,根据P=1.732*U*I推出来的
  只是千瓦数*2就是安培数不够精确

网友C:
除了按照电机功率基本计算方法计算外,还应考虑电机的效率和功率因素。

网友D:
这样算就好KW*2*0.9

网友E:
要精确还是要看名牌

网友F:
前提是电机电压为三相380伏

网友G:
估算就是这样吧,就是大概的估计,一般配线用的 ,好像

网友H:
只是估算的话按照2A就可以了,要那么准确精确的话还叫估算吗?

网友I:
只是估算

网友J:
一个千瓦2个电流是人估算,并且只针对小容量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K:
说真的我干了这么多年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从师傅的师傅的师傅开始就是这样估算出来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出过,我想有必要这么准确吗?如果一定要的话就翻翻书吧,书中就有答案。

网友L:
只是一个估数

网友A:
小电机这样估计没什么问题,要是电机大到一定程度,你在这样估计,就容易出问题了,按这个公式计算的值和真实值差别很大的,特别是设计人员,按这个公式选型不出问题也难啊!

网友M:
感谢电工界的朋友!

网友N:
低速电机二倍高1点   高速低一点
小功率二倍高一点   大功率低一点
三相380V普通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