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 PID温度控制求教

楼主(2007-08-17):
谁用过K120S LG PLC进行温度PID调节?各参数应该如何设定?希望得到您的赐教。

网友A:
您有这个PLC的手册吗?手册上有说明的

网友B:
您的设备对温度调节有什么具体的要求?调节参数对应工艺性的

楼主:
蜡的加温与保温,要求温度65+-0.5度,蜡缸容积装180KG蜡,加热功率3.6KW,手册上是P:0---10000;I和D是0---20000.兴许一点点实验能达到要求,在这里,希望同行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C(2007-09-28):
LG的PID我没用,自己用梯形图编了个增量式PID控制算法,对你有参考价值吗?

网友D:
其实我觉得还是温度表和PLC通信控制好点,如果是单个点的话,可以充分利用LG PLC的长处(强大的通信功能)和温控表的长处,精确的温控和驱动都是很成熟的,可以买个小型的不带面板的温控表,通信很容易做的,我觉得很方便的

网友E(2008-03-16):
把你的梯形图给我看看,邮箱79331289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