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化工脱碳系统DCS的控制

楼主(2007-08-17):
现在有这么一个项目“化工脱碳系统DCS的控制”,现在DCS的技术性能逐渐被PLC代替,请问DCS好还是PLC好??d当然PLC相对来说肯定要便宜。
请指点!!!

网友A:
选择DCS还是PLC,关键是看工艺,如果是PID控制回路比较多,也就是过程控制,采用DCS,如果是开关量比较多,是逻辑控制的,采用PLC,
如果这两个东西都比较多,采用混合控制系统。现在混合控制系统,国外的大公司都有这个产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