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报UV1

楼主(2007-08-17):
我有台安川G5 30KW的机子,空载运行没有问题。带载就报UV1,电源电压,母线电压都很正常。请大家指点下哪里有问题。。谢谢啦!

网友A:
有可能是接触器接触不好。51pklove@163.com

网友B:
   我更换接触器后还报UV1,请问各位高指点还有那里有问题,谢谢啦

网友C:
是不是电源可控硅没有良好开通呀

网友D:
 看看 变频器内部 电压检测的地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开关电源

网友E:
这问题我前几天刚碰到.变频器下端盖打开你可看到有几个接插端子,你把跳线插到电压高的端子去就好.

网友F:
在接触器的旁边有个小方块,里面也是个小继电器,把这个小继电器电路去掉,就OK了!接触器直接供电!

网友G:
本公司主要从事工控设备维修,设计改造,生产,各钟品牌PLC及变频器,微电脑板维修等等!!!有从事该行业40年以上工程师队伍.一流服务,百份百满意.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

网友H:
1. 220v电压没有.2.接触器不良.3.继电器坏 4.电压取样电路或运放坏.

网友I:
 安川G7 2.2KW   2台   3.7KW   1台  全新无包装。13355210251

网友J:
故障代码能确定只有UV1吗?带载就报UV1,能确定负载正常吗?故障发生时,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是多少?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速度给定,速度反馈是多少?电压环Q轴和D轴输出是多少?电流环Q轴和D轴输出是多少?滤波大电解容量充足吗?

网友K(2007-12-05):
1. 220v电压没有.2.接触器不良.3.继电器坏 4.电压取样电路或运放坏.
故障代码能确定只有UV1吗?带载就报UV1,能确定负载正常吗?故障发生时,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是多少?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速度给定,速度反馈是多少?电压环Q轴和D轴输出是多少?电流环Q轴和D轴输出是多少?滤波大电解容量充足吗?
综合考虑

网友L:
具体有以下情况可以发生请检查:1.输入电压发生缺相。2.发生瞬间停电。3.输入电源的接线端子松动。4.输入的电压变动太大。

网友M:
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不过是F7的,送电正常,运行就报UV1,最后查出原来是制动电阻引线对地造成- +3之间开路。

网友N:
有几种情况可引起,由易到难:1.输入电源发生缺相。2.接触器接触不好。3.变频器内部电压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