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FC

楼主(2007-08-17):
FB的背景数据块是怎么用的?有点疑问,FC那们好用,为什么还有FB呢?

网友A:
因为一个FB与多个背景数据块的配合使用,可以得到很多种相同工艺不同数据参数的生产配方,使用修改比较方便吧!

网友B:
FB有自己的静态数据区,可以保存上个扫描周期的状态。
FC只有临时数据区,不能保持上个周期的扫描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