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低压电柜的耐压,绝缘电阻怎么测

楼主(2007-08-17):
公司叫我检察低压电柜的性能。 有什么耐压值、绝缘电阻这些的。不知道怎么测? 用什么工具测?

网友A:
耐压仪和绝缘摇表。根据设备电压等级和国家标准选择量程。

楼主:
大哥 怎么选量程啊 在哪个国标里能找到啊

网友A:
量程取决于设备本身的电压等级,一般耐压值取1.5-2倍电压就可以了,这取决于设备厂家,绝缘量程基本取1/3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A:
当然具体量程可咨询设备厂家。

网友B:
500V摇表,摇相间绝缘和对地绝缘.

网友C:
1000V摇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