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跟FX2N的连接的问题?(续)

楼主(2007-08-17):
组态王跟FX2N的连接的问题,采用FX2N-485-BD,D8120=E080H,D8121也有设定00;01等。 组态王的COM口也设定好了,PC的COM口也设定好了,前几天组态王跟FX2N还成功通讯过。
可是过了几天再重新通讯却始终通讯不上,有哪位知道是为什么吗?重装过系统都不行。

楼主:
FX2N-485-BD跟RS232/RS485转换器也都有更换过。

楼主:
是不是一定要用三菱专用的FX-485PC-IF啊,那个可能是要1千多块吧?普通的才几十块。

网友A:
您检查通讯电缆

网友B:
如果硬件没问题的话,查一查站号,通迅协议,PLC型号,关闭防火墙,杀毒软件.
另外通迅不用这么麻烦,使用一条RS232-RS422的转换线直接接PC机的com口和PLC的编程口就行,非原装价格大概在60~150元之间,甚至可以不用转换器直接把232口与422口连接,虽不正规但可以用.接法,RS232传输端接RS422接收-端,RS232接收端接RS422传输-端,地接地,RS232握手信号短接(7,8)脚,如有不明可e-mail:x11xuu@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