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

楼主(2007-08-17):
有件事我搞不明白,我们厂有台漏电断路器,上端头与其他控制别的电气设备的断路器并接,但一用与上端头并接的打磨机和转床,该漏电断路器就跳闸,而当打磨机或转床启动后再送电,却有不跳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没想通,而且有时上端头的电气并没有启动,下端头用着用着就跳闸了,想了半天都没有搞明白!我查过了电路是对的,没有任何接线错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容量太小了,造成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B:
可能是你的线路容量太小,起动时电压降低.有些漏电开关有低压保护的.

网友C:
检查变压器的地线和零线,一定是三相电源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