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請板主介紹直線伺服馬達

楼主(2007-08-17):
to 波恩版主
我有個小追剪系統案子 需要將設備元件儘量中國產化
系統內含設備元件為
HMI+PLC+DRIVE+LinearMotor
由於要以CAN bus總線相連,故PLC 採用"通信網"兄推薦的科威PLC(已經測試OK, refer to Kewei forum)
下一步擬著手LinearMotor的試驗 聽說您正從事這方面業務
墾請版主蓷薦合適廠商.
(內舉不避親,若是您親自打造的產品 那我更應該支持)
1. Length<300mm
2. Max. Speed 2M/sec
3. 承載重量及所需推力待我再查
還有什麼注意要點?

网友A:
还要注意下,你要达到的精度,以便选择合适的分辨率。
还有就是你是不是做成产品,工作时间多久,计算下热量温度。选择合适的冷却系统,。
直线电机达到130度后,明显的连续推力就会减小。是水冷解决?还是风冷?
对了,你指标住了长度,但是没有指明需要的行程。
需要资料的话,再联系我吧。
愿意结识使用直线伺服的朋友。13811104514
fanlishuang1982@163.com

楼主:
to 踏沙行
說的有理 忘了溫度效應
我原來用 1Kw/3000rpm, screw pitch=10mm => 0.5M/sec
150 forward/reverse cycles/min 馬達熱到要外加風扇
現在想要以直線電機讓系統更快 想必更熱
又 分辨率5um即可 您推薦那一牌?
jps.service@jps.com.tw

网友B:
分辨率5um,要求不高,不过折算推力可能不小,而且往复频度较高,电机过热是必然的。
本人目前不做直线电机,建议看看深圳大族,或者北京凯奇电气。

网友C:
还要考虑买哪一种直线马达:
1)全套,连直线编码器和导轨都装好的。优点:方便省事。缺点:结构不灵活,价格贵。
2) 电机套件,一般不含直线编码器和导轨。优点:可以灵活地设计整合到机器中,价格便宜。缺点:设计安装麻烦,要很有一定机械水准。

楼主:
謝謝波恩及firstrazor建議!
這兩天括颱風正好靜心看看網站

网友D:
到苏州钧信网站上看看,或许你会有一些收货,www.servodynamics.com.cn 如果能电话沟通,相信可以节省你很多用在探索上的时间。

网友B:
需提醒的是:大陆厂家的直线电机,现在驱动配套是问题!为什么不考虑楼主故里台湾的上银直线电机产品?

网友A:
上银直线电机产品??
上银的直线导轨还是满不错的。但是直线电机还真是不好说,因为我没有用过.驱动器大家都倾向于配以色列的,毕竟人家只做驱动器开发,不做电机本题.
至于分辨率方面,你选择合适的光栅尺吧.5个U的精度不高,选FAG或雷尼绍的都可以.你要是自己做机械的话,台面方面做好点,估计不需要大理石的了,精度不高.
对了,还有你的安装方式,如果是垂直使用的话,相对麻烦点.当然,国内有一家,据说自己做的机械解决的,很简单,并且防突然断电的保护效果不错.可惜,我目前也没有学到.

网友C:
用以色列的东西要当心,如果只是在国内用就还好,如果出口到穆斯林国家,如果发现里面有以色列的东西,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楼主:
to: 沈陽老宋
從蘇州鈞信的網站看來 似乎只是進口買賣 我想要搭配的必須是製造廠商, Thanks anyway.
to: 波恩
一開始也是想搭配上銀科技, 可惜他們的策略只願意搭配Copley驅動器, 拒絕只賣直線電機.
而我們是專門開發控制器與驅動器的公司. 在系統整合時若搭配Copley就沒利基可言了

楼主:
to:踏沙行
我司也是專門開發驅動器的廠商 曾經搭配過Baldor直線馬達
由於本案並非正式接受客戶委託的案件 而是要挑選及測試未來能與我司驅動器配套的產品(展示用途) 因此規格比較隨性 合宜即可.
若價格差異不大 提高光柵尺的分辨率更好
to:firstrazor
以色列的產品我們是沒用過 估計最近也沒機會用到.
怎麼? 你有什麼血淚的故事嗎?

网友E:
TO:jps.rd,强烈推荐我公司的产品:深圳大族精密机电。

楼主:
Hi, Bill
很高興認識你

楼主:
大族的直線馬達除了用在貴司的數控機床 還有應用在其他地方嗎

网友E:
TO:jps.rd
也很高兴认识你,用的地方除我集团内的机床外,外部也有几家正在用我们的产品:如纺织机械、机床、电子设备、还有教学平台。
...

楼主:
to:Bill
我現在的需求大概屬於"教學平台"吧
貴司曾經賣過的教學平台有標準規格嗎?
我的理想規格大致如下:
1. 負載重量~10Kg, (150*150*150mm cubic block)
2. Acc/Dec rate = 0~2(M/s) within 0.1sec
3. Length=300mm, Air cooling
4. feedback 1um resolution with UVW commutation signal
這樣的規格合理嗎?

网友E:
TO:jps.rd
教学平台的规格看实际需求了,你的要求可以实现。

楼主:
To Bill
好極了 那麼請您估個價 發至我的信箱!
至於規格擬定有何不足之處 咱們可以在此版探討
也讓其他朋友們共同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