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归纳总结一下各个公司运动控制卡的特点

楼主(2007-08-17):
各位专家前辈,能不能归纳总结一下各个公司运动控制卡的特点,包括功能、价格及软件开发的方便性,多谢!

网友A:
这样的总结要求估计没人做得了,至少做不全!

网友B:
功能、价格及软件开发的方便性,这些都是很主观的,难!

网友C:
的确~
毕竟每个人的喜好和能力不同,对不同的运动控制卡也有不同的见解
另外一个人也基本不可能了解市场上全部的运动控制卡的

网友D:
用过三种以上品牌伺服的,有不少,用过三种以上运动控制卡的,大概就没有几个了。特点,是比较出来的,没有比较的机会,如何总结出特点?当然,卖卡的人会说出自己产品的一些特点,不过,您打算相信几成?

楼主:
也是,谢谢各位了

网友E:
需要PMAC
可以打电话15810083432

网友F:
我想也是,很少人会用过几种品牌,但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用过的品牌的性能特点说一下啊,这样大家综合起来不就是一个比较了吗

网友G:
以下纯属个人观点, 别要我负什么法律责任
1.进口: PMAC是在质量得到认可最高, 行业上的应用也是最广泛的. 多轴的曲线运动轨迹最完美, 联动插补最有优势. 高速高精度是它的一大卖点. 其次是galliu在质量上也属于高档, 但行业应用少些. Trio, Parker等国际运动控制大企业也有多轴控制卡, 但国内用的少, 厂家对该产品的技术支持水平和宣传力度也不高. 台湾YH等厂商也有, 质量一般, 还不如国产的固高, 应用还是有一些场合.
2.国产: GG质量最好, 在轴数不多, 轨迹要求和稳定性不算太高的情况下用得非常多. 毕竟国产品牌价格很有优势, 而其质量还算过得去, 因此GG在不少行业(如钻床送料机等)占领了绝对地位. ZWX的卡也有一定的市场, 质量很一般. 其他还有些小品牌我不了解.

补充一点: 国产的卡的功能几乎全是由软件来实现的, 不像国外的卡,基本功能都已固化在硬件芯片里, 这也是直接拉开档次的最大因素.

网友B:
我在国外看到最多的是Galil(几乎成了运控卡的代名词),然后才是PMAC。奇怪的是,从来没有听说过Trio

网友H:
能不能说一下运动控制器啊,控制卡要插在PC机上不稳定

网友A:
毕竟国内外市场状况和品牌知名度还是有区别的!

作为运动控制器,要么是专用的嵌入式系统,要么由PC或嵌入式平台加运控卡构成。稳定性取决于系统设计,当然了,普通的PC架构本身的稳定性就有问题。

网友H:
请问一下PC104是算PC还是算运动控制器?
我觉得应该算运动控制器,不知道有的PC104能不能装WIN2000啊? 其实软卡也没什么问题,只是大多数卡都是基于WINDOWS平台的,性能不好,如果是基于实时操作系统的平台就好了,这样软卡的成本降下来了,PC的低成本和强大性能的优势才能发挥出来,如果运动控制的DSP在卡上,这样PC机只是当成一个上位机而以,强大的运算能力没有体现出来,感觉和通过RS232控制运动控制器差不多

网友D:
请问一下PC104是算PC还是算运动控制器?
PC104,通常是指一种总线形式。

网友A:
基于PC104的运控卡如果买此上电后,仍需要通过PC104由上位机配置才能运行,而不能完全脱机独立运行,还是应该算作“卡”而不是“器”。

网友H:
PC104是从ISA总线演变而来的,好象很多PC104都有带CPU,我以为都可以自己运行,也就是说PC104和PCI一样都有带CPU和不带CPU的两种,不带CPU的话就一定要和PC连才能用.

不过如果PC104的运动控制卡(器)不带CPU就要和PC连那还不如用PCI好了,这样还更方便,所以感觉PC104一般应该都可以独立运行才对啊.

顺便问一下PMAC2A-PC/104可不可以独立运行啊?

网友C:
好像PMAC的卡在配置好以后都可以独立运行的~
PMAC的说明书第一章就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计算机

楼主:
有收获,多谢了

网友I:
pmac pc/104的卡完全可以脱机使用的。你可以通过104总线让卡在工控机上运行,也可以给它正负12伏和一个5伏电源就可以脱离工控机来运行。USB接口也是蛮好用的。有问题可以联系,ZHAILIANGCN@GMAIL.COM

网友G:
下面引用由xzy568在 2007-9-11 8:55:00 发表的内容:
  能不能说一下运动控制器啊,控制卡要插在PC机上不稳定
-----------------------------------------------------------------------------------------
据我所知当前国内市场真正意义上的运动控制器只有由PMAC延伸出来的UMAC, 采用3U构架, 模块化设计, 形式上类似于工厂自动化工程中用的PLC机柜, 将控制器的电源, CPU, 轴控制信号, I/O点等都采用拔插式的模块化设计. 控制器通过USB,串口等通讯方式与上位机通讯. 此种控制器无论在稳定性还是外观上都属于高档, 而且可控轴数非常多(多达128轴), 多用于高端设备.
另外还有些运动控制器就是将控制卡和工控机集成了, 用户只需外接显示器(触摸屏),鼠标键盘就能工作了. 现在市场上就有种EMAC控制器, 将PMAC卡集成于小型工控机中, 同时包含了48个I/O点和1路A/D采集, 体积小, 集成度高, 抗干扰能力强, 更适用于工业现场. 但其本身并没有脱离于PC机+卡的工作模式.

网友H:
感觉PC加卡的方式在需要修改运动控制的函数关系时比较合适,如各种专用的机床等,而不需要修改运动控制的函数关系时,运动控制器比较合适,如印刷机等.

另外您说的正正意义上的运动控制器只有由PMAC延伸出来的UMAC,应该指的是PMAC范围内的产品吧?

网友J:
PMAC卡应该还可以哦,现在好多公司都用我们的卡自己做系统,

网友K:
firstrazor:  "    我在国外看到最多的是Galil(几乎成了运控卡的代名词),然后才是PMAC。奇怪的是,从来没有听说过Trio "
估计您指的是美国. 在欧洲情况绝不是您所讲.我们到美国市场时间不长,但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您说的没错,我们"卡"做得是不多, 只有一款PCI208是基于PC的.但我们有多种独立式运动控制器.可以说我们是独立式运动控制方式的创始公司之一也是我们的强项.这种控制方式,比较适用于大量应用的OEM客户. 而且利用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运动控制技术为不少大公司做了OEM产品. 比如OMRON, YASKAWA,KOLLMORGEN,LUST. 国外知名品牌LENZ,CT和INFRANOR(诺顿) 在国外都是我们的代理.
在欧洲,TRIO说得上是顶尖的运动控制品牌.

网友B:
TRIO技术支持,不好意思,没有要贬低这个品牌的意思,虽然其实我熟悉的是欧洲和亚洲别的地方,美国倒还真不清楚。

刚才去你们的网站看了一下。看来在国内做的蛮成功的,应用举例都是国内的,应该是帮到了不少国内用户提高了应用水平。

网友K:
听您一说,我到我们网站看了一下,还真把我们配合代理店做的一些项目图片发上了. 最近我们网站在改版,国外的应用也会逐渐加上的.
我们在国外都是通过代理销售的,而代理公司一般都想保密所做的项目.国外的3M, COCA COLA, P&G, UNILEVER, TETRA PAK,等很多著名公司都是我们的客户. 他们的设备是不喜欢别人拍照的,所以也就不方便加到网站上.

谢谢您的鼓励, 我们会努力服务好广大中国客户的.

网友L(2009-03-09):
我认为比较控制器首先要比较的是他们的平台,pc-based,嵌入式,一体式等等;

然后再比较各个产品的硬指标(伺服周期、轴数、IO数),易用性(编程方式,技术支持力度),当然还有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