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请问威纶屏后面的4个直拨都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7-08-17):
不知道威纶屏后面的四个拨码开关都是做什么用的?谁用过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操作模式
触控模式等等
手册上面有的

网友B(2007-12-14):
还有调整模式

网友C:
你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解决吧

网友D:
上面的图只有1 2 那3 4是干什么的?

网友E:
估计是预留备用的吧,手册上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