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怎么找炭刷位置???

楼主(2007-08-17):
哪么请问各位怎样用最简单的方法校准碳刷的位置呢?

网友A:
用指针式万用表毫安档把表笔接在电刷正负极上,用两节1号电池断续接在励磁绕组上(他励式),指针偏移最小时即是电刷中性位置。

网友B:
多谢楠楠解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