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达20EX 模拟输出

楼主(2007-08-17):
 台达20EX 电压模拟输出为0-10v 数字转换范围为0-255 现在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当模拟输出寄存器D1116的最大值(计算得到的)达不到255,但我想得到+10v的输出电压,怎么处理?说明书上没有介绍 请求帮忙 谢谢 !

网友A:
既然D1116是计算得到的,那继续计算把它转换到0-255应该可以吧。

网友B:
乘以一个比例常数不就OK了

网友A:
感觉lz不怎么喜欢自己思考,之前都算得,就不算最后一步,咳,估计是在校学生吧。毕业设计的话也可以用心做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