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8000系列以太网功能

楼主(2007-08-17):
我准备购买WEINVIEW的8000系列,但想了解一下功能,求助.谢谢

网友A:
简单说明一下

1. 可以使用以太网下载工程档案
2. 可以使用以太网上传工程档案
3. 可以透过以太网远程控制HMI的各项功能, 例如声音, 删除档案, 切换画面, …
4. 可以透过以太网远程读取HMI的各种状态, 例如目前画面页码, 目前剩余储存空间…
5. 可以透过以太网读写连接在远程HMI上的各项设备, PLC等
6. 多台HMI可以互相联网交换HMI上的各项数据与PLC数据
7. 可以透过以太网远程读取HMI上的警示讯号储存到PC上
8. 可以透过以太网读取连接在远程HMI上的PLC的数据并储存到PC
9. 警示讯号可以来自远程HMI上的PLC的讯号
10. MT8000也可以当成是一台MODBUS设备, 可以使用MODBUS TCP/IP协议与他连接

功能太多一言难尽, 大概就是把每一台MT8000想成是以太网上的server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