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的图路怎什么样看呢?

楼主(2007-08-17):
道。。。

网友A:
先看清主电路 的电路线路流程,分清控制部分相互间转换

网友B:
有主到次啊
首先要分清是干什么的?  哪部分是控制哪的?   再看控制部分。。。。。。。。。。。

网友C:
搞清楚工艺流程,再从原理出发.

网友D:
依个人习惯,有从头看的(停止、启动、急停开始),也有从尾看的(线圈开始)这都是控制回路的看法,主回路的看法只有从头看。

网友E:
主电路/控制电路/保护电路/仪表电路,分开看,看懂一个再看下一个。

网友:
搞清楚工艺流程,再看电路图

网友F:
我想也是,最起码得搞清你所要看的电路图主要是用来控制什么的.然后再一步一步往下看,先看主电路---再看控制部分,这样就简单啦

网友G:
和我以前一样,你不要指望在这里能帮你大家打基础,买本书,仔细研读,多问,多实践

网友H:
上下,左右

网友I:
下面引用由今夜有雨在 2007-8-26 17:44:00 发表的内容:
  搞清楚工艺流程,再从原理出发.
--------------------------------------------------------------------------------------------

网友J:
买本书,仔细研读,多问,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