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RS232的小问题 望指教

楼主(2007-08-17):
台达EX PLC通过编程线读取上位机(pc)给的数据,怎么读取?上位机通讯都编好了(用RS232)是别人用labwindows写的,只是说能把数据发送到COM口,我不知道plc怎么从com口读取数据,用什么命令还是什么?麻烦大家帮帮忙,应该是个小问题,初学不懂 谢谢

网友A:
台达PLC内建modbus协议,所以如果是通过上位机编写程序和PLC通讯,就需要符合modbus协议规范。
如果编写上位软件的人说他的没有问题,那就用串口工具抓取一下就可以了,看是否正确

网友B:
如果不用组态软件的话.必须要会一种计算机语言,然后要懂台达plc的通迅协议(modbus).如果这两种有一种不懂的话,只能用组态软件了.
另:如果连组态软件也不用的话,你可以找我,只要你会使用台达的触摸屏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TO 一点意见
感谢您的回复 但我还是不明白。请问一下 “用串口工具抓取” 抓取工具是什么 是命令还是什么?怎么抓取,大致的告诉一下方向, 谢谢!

网友C:
如果你是用计算机语言写的上位机程序,PLC的部分不需要写程序,直接和上位机对应就可以了,上位机发数据到哪个地址,直接用那个对应的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只能用组态软件了.

网友A:
串口工具是专门的串口调试软件,用来监控串口的收发状态,网上有很多类似的免费小软件。至于怎么抓取,为你们开发上位软件的工程师应该很了解

网友E(2007-10-23):
台达COM1(232),本体支持MODBUS SLAVE ,ASCII,9600 7 1,不能改动。
台在COM2(485),可做主,从,有方便指令。